海信TF2111H待机等亮不开机

楼主(2016-06-29):
接修一台海信TF2111H待机等亮不开机,遥控也不起作用。开盖测主电源 等电压都正常,

把V552C E极短接 ,可见上下幅度不满的光栅。测CPU(LC863528C  55L9 ),8脚5V供电为4.82V。晶体6 7脚各为1.75 V 2.38V(示波器也能测到震荡波形)。总线3  4脚各为4.92 V  4.82V 13脚复位4.91V  15脚 待机控制脚为2.83V高电平。按遥控开机键也没有瞬时的跳变。换数据无效。怀疑5V供电低 于是把供电电感短接变成5V 也无果,有网友说是行场不正常保护了,于是取下行场供电还不行。把块取下测3  4脚对地正反阻值(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620  813差别不大,找块型号相同 软件号不同的块测3 4脚对地正反阻值却是620 1983 至此证实CPU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