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4SI9000烧行管

楼主(2016-06-29):
上门一台创维34SI9000彩电待机灯亮不开机,开改测行管C5150,下阻尼管D300(HRU4B),供电限流电阻0.68欧击穿,其它没见异常,行管用D2253.阻尼管用TRU4AM代换,开机,图像再现,行幅胀大,查枕校电路没有异常,摸行管散热片温升很高,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深究。五天后,客户来电话说又开不起了,再次上门开盖测行管正常,只是限流电阻烧毁,换了个C5244高清行管和限流电阻。到晚上客户再次来电话说坏了,这样看来不深究是不行了。让客户把电视送店里,这次行管,又击穿,遍测行输出部分,发现C306(223/630V)失容C305(564/400V)容量变到364了。其他没啥异常,于是C306用个22N/200V,C305用一个364/400V和一个184/200V并联代替,怕下阻尼不对又在25旧板上拆了换上,开机发现行管温度比较正常,就是行幅还是胀,测行中点电压无信号时25V有信号事15V,进总线调整行幅不起作用,换数据还是一样。考虑到行电感L301(545)L302(30U)表皮烧没了,取下测电感和标称差别不大,换新故障不变,断开枕校电阻测中点为27V,随时间延长会慢慢变到15V左右,这时已经没有枕校的控制为啥会自动变低呢,分析图纸变低的情况不外乎C306。L301和下阻尼管漏电,把L301短路中点电压下降为0,看来此电感正常。C306代换了几个都是那样也不必考虑,现在只有下阻尼管了,难道此管有问题吗?找个高清常用的下阻尼管LG16试机。中点变为40V左右,行幅也变小,接上枕校电阻调总线行幅正常不再胀大,只是发现光栅倾斜,拔了地磁校正线圈正常,进总线把OP4项改为C6关机退出,图像恢复正常,连续试机3小时,一切正常。

楼主:
阻尼管应该一起换掉
-----------------------------------

阻尼管 倒换了俩个,没再怀疑是它的问题,但偏偏还是它的问题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实际维修中,这样修太不值了,我们这里现在市场搞乱了,用户都认为谁修得快谁的技术就好,都没谁愿意深度研究引起故障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