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间歇加热故障维修成功 电流在0-1A间来回跳动

楼主(2016-06-29):
接一台九阳JYC-18X2电磁炉,间歇加热,电流在0-1A间来回跳动,待机时测排线各脚电压如下;+5V 4.94V 地 0  PAN  4.94--2.2 (加热时 INT  4.94V  EN 0--4.6V(加热)  CUR 0--0.23 V(加热)  T-M 0.25 V VIN 3.09V  T-J 0.46V PWM 1.24V FAN 0V  BUZ  0v   .339各脚 1.  1.31 V 2.  3.59 V  3.  17.98V  4.  0.10V  5.  1.55V  6.  1.03V  7.  3.94V  8.  3.46V  9.  3.95 V 10.  5.48V  11.  0.46V  12.  0V  13.  0.26V  14.  4.94V   0.3UF  5UF 339 大管 推动管,调阻 电流互感,电流整流管 开关二极管等等 能换的都换了个遍,就是故障不变,各电压都正常。。。把高压保护。浪涌保护 ,开关二极管断开还是如此,加热时在CUR处检测电压在0--0.几之间跳变,刚开机捡锅时断开CUR到cup的连线,CUR的电压能升到2V以上,测CUP的CUR对地正反对地阻值都是五百多欧,对比其他型号的电磁炉CUR对地阻值,证实CUP的电流检测脚有些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