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9T83HT(5800--A6T181--03)录灯亮不开机 故障维修

楼主(2016-06-29):
一台创维29T83HT   (5800--A6T181--03)高清机,录灯亮不开机,开盖测各路电压都低,发现C619咋裂,换后还是不开机,断开行负载,接50W烙铁芯,电压为90V左右,空载,测电压为120V慢慢上升到130V,测电源块W6756各脚电压,1 .310V  2. 0V 3.  13.8V 4. 0V 5. 1.4V  6. 0.12V.后来发现电容C636 4.7uf/250v电容刚显有点鼓泡

。焊下测容量只有1.2uf了。难道C636失容会造成各路电压都低吗?

楼主:
创维29T83HT指示灯闪动不开机

一天创维29T83HT高清指示灯闪动不开机黑屏,开盖测主电源140V在115--132v之间不停的跳动,断开行负载接灯泡也是如此,换了光耦无效,换了SE140,C1815,C2230,W6756都无效,把C1815电压为40V,后用镊子短路C2230的B.E极电压成为140V了。再关机开机都正常啦,不知何故?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