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687和LA7688引脚功能有所不同,不可以代换?

楼主(2016-06-29):
LA7687引脚功能
1)脚是一个多功能引脚,各种制式下的第二伴音中频信号可以用不平衡的方式从该脚进入内部的调频解调电路解调,同时它还是块内AV\TV转换和PAL、NTSC、SECAM彩色制式转换的控制引脚,输入阻抗大约3.4K。
(2)脚是识别输出脚,它以○C门方式输出图像识别信号,当TV方式已经接收到图像电视信号时,该脚对外呈现高阻抗,通过外接上拉电阻就能够得到高电平信号;当没有接收到信号时,该脚呈现低阻抗,该脚呈现低阻抗,输出低电平
(3)脚
是APC1滤波器端子,该芯片内部以振荡的方式产生38MHz开关信号完成图像中频信号的解调,产生的开关信号是否准确,就依靠自动相位控制电路(APC)控制。其中该脚上完成APC1误差信号的滤波。
(4)脚是APC2滤波器端子,第二级APC电路的滤波端。
(5)、(6)脚是石英晶体振荡器外接引脚,通过该脚外接的石英晶体和内部电路以串联共振的形式产生振荡。振荡频率为图像中频信号载频的四分之一。不同的信号制式下,所要求接入的石英晶体频率也不相同,其中PAL制式下需要的频率为38.90MHz×1/4,在NTSC制式下需要的频率为45.75MHz×1/4。另外得这两个引脚之间需要接上一个100±1%Ω的高精度电阻。
(7)脚是AFT信号输出脚,图像中频信号经过内部频率比较,从该引脚输出AFT误差信号。
(8)脚是全电视信号输出脚,图像中信号经过解调,最终从该脚输出视频信号和第二伴音中频信号,输出信号电平为2V。
(9)脚是射频AGC延迟调整引脚,通过调整外部的电位器,即能够实现AGC延迟
量的调整。
(10)、(14)脚分别是内部和外部视频信号的输入引脚,信号输入时需要采用隔断
直流的方式,耦合电容容量为1uF,输入电平辐度为内部输入时(从(10)脚输入)为峰
峰值2V,外部输入时(从(14)脚输入)为峰峰值1V,其输入阻抗大约是50kΩ。在集
成电路内部,消隐电平被固定在4.5V。
(11) 脚是对比度控制电压的输出引脚,同时也可以用来控制ACL。
(12)脚是内藏滤波器的标准电平及S-VHS的开关,它需要一个1Uf 电容器接地来设定标准电平;当处于S-VHS方式时,要通过外电路把它的引脚电压设定在2V以下,处于普通的AV状态时,要把电压平设置在2V以上。
(13)脚是S-VHS方式的色度信号输入脚和直流控制的输入引脚,在输入色度信号时,需要用一个0.01Uf左右的电容隔断直流输入,在PAL制式下输入色度信号的电平应当为峰峰值300mV,在NTSC制式下输入色度信号的电平应当是峰峰值286mV。直流控制的情况是:对于LA7687,只有该脚加上5V的直流控制电压时,模拟控制总线才有效。
(16)
脚是延迟视频信号输出,还能实现ABL控制,输出视频信号的电平为峰峰值2V,还需要输入0.5mA以上的电流以实现ABL控制。
(17)脚是消色控制的输出脚,内部消色电路起控后将从该引脚输出一个低电平的信号。
(18)脚是模拟总线控制的地址输入引脚。
(19)脚是模拟总线控制的数据输入引脚。
(20)脚是多用引脚,它可以是内部场扫描脉冲的输出引脚;同时,外接电阻值的大小能够设定内部场同步分离的灵敏度;同时如果不需要内部的场脉冲,还可以从该脚输入其它的场脉冲信号,此时内部的场输出自动切断;它还是自动触发方式解除开关和行AFC选通解除开关。
(21)脚是50\60Hz识输出,集成电路内部通过对行频的计数,判断出场扫描频率,当频率是50Hz时,输出低电平;当频率是60Hz时,输出高电平。这个引脚和LA7837\8配合使用,能够自动地调整场幅度,可以给该脚一个固定的电平,实现工作一种场频下。例如仅使用50Hz,可以直接将该脚接地,如果仅使用60Hz可以把该脚接电源。
(22)脚是行AFC1的滤波引脚,AFC的直流偏压是H,VCC-3f,为了改善它对电源泳冲的特性,AFC滤波器设在电源一侧。C1是来消除场脉冲的电容器,R1是把控制电流转变为电压的电阻,而C2是用来平滑的滤波器,该脚的输出被限制在±2Vf之内。
(23)脚是行振荡石英晶体接入引脚,晶体频率应当是500Hz。
(24)脚是行振荡、行预激励电路单独供电引脚,较高的电压通过电阻为该脚提供一个直流电压,经过内部的稳压电路稳压成7V,供以上电路使用。电阻的选择计算是:
R1=(+B1-7.0V)/13mA
(25)脚是行预激励脉冲输出引脚,以推挽方式输出。
(26)脚是行逆程脉冲的输入脚,沙堡\脉冲输出脚,行逆程脉冲信号经过内部形成沙堡脉冲之后再从该脚输出,作为部分电路统一的工作时序,该脚还是SECAM制式所用的集成电路V脉冲的输出脚.
(27)脚步是行一致性检测输出和SECAM制式参考信号输出脚,该脚输出了SECAM彩色解调所需要的4.43MHz考信号,同时还是行一致性检测器识别结果输出脚。如果图像行同步良好,该脚输出H.Vcc一半的高电平信号,相反如果行不同步,则变成低电位.
(28)脚是字符底色消隐脉冲输入引脚步,标准控制电压为1V,当输入电压高于1V时图像显示停止,字符显示在当前位置上,当该脚电压低于1V时,图像就显示在当前的位置上。
(29、(30)、(31)脚是屏幕字符显示(OSD)三色信号的输入引脚,当使用模拟字符显示方式时,需要隔断直流输入,当用数字字符显示方式时,需要把高电平设置在4V上。
(32)脚是负极性亮度信号输出,该脚同时是消陷信号的输入引脚。
(33)、(34)、(35)脚是三个色差信号的输出引脚,分别输出电视图像的R-Y、G-Y、B-Y或者经过字符显示转换的R、G、B三色屏幕字符显示点阵。
(36)、(37)脚是ALC放大器(CCD延迟调整)的输入引脚步,经过集成一行延迟线延迟、运算之后,两个色差信号再从这两个引脚回到LA7687内。
(38)、(39)、脚是对集成延迟线输出色差信号的引脚,在PAL制式时,两个解调不完全的色差信号从这两个引脚输出到延迟线进一步处理;当处于SECAM制式时,由于色差信号并不来自LA7687。所以在这个制式下该两个引脚呈现高阻抗状态。输出直流电压是3.6V。
(41)、(42)脚副载波恢复电路石英晶体的接入引脚,需要接4.43MHz和3.58/MHz的石英晶体。
(43)脚是彩色解调电路APC滤波引脚,外部的阻容器件组成的滤波器能够设定副载波振荡的同步范围。
(46)脚是第一级中放AGC滤波脚,AGC检测电路通过对视频信号峰值检波,分离出同步信号,在本脚滤波变成AGC电压,集成电路内部藏有第二级AGC滤波器。
(47)、(48)脚步是图像中频信号输入,经过声表面滤波器形成了特定中放曲线的图像中频信号,以平衡的方式从这两个引脚进入集电路内部放大;在集成电路内部,共有三级放大器,总的放大增益在60dB以上。
(50)脚是射频AGC的输出脚,以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
(51)脚是音频信号输出脚,集成电路内部完成调频信号的解调,从该脚输出音频信号,在外部应有阻容器件组成的去加重电路

(52)脚是音频滤波器脚,用于消除前置放大器的直流反馈,外部需要接1uF的电容器。另外当该脚设置为高电平时,图像中频就成为SECAM方式。
LA7688
LA7688A的各脚功能及电压值如下:
①电容耦合伴音中频信号输入外加直流电平,用于控制
TV/AV转换。当直流电平为1.7—2.6V时,(51)接通内部
鉴频,TV音频、亮/色处理系统接通,⑩输入TV视频信
号。当直流电压为2.9—3.8V时,(51)输出的是(12)输入
的AV插口音频信号,IC内部亮/色处理系统是(14)输人的
AV插口视频信号。
②(1.8V)外接RF AGC延迟起控调整电位器③(4V)图象检
波锁相APC1双时间常数滤波器。
④(3.8V)音频前级电路滤波器。
⑤、⑥(7.1V)外接图象PLL检波、VCO谐振电路。
⑦(4.4V)AFT输出。
⑧(3V)检波后TV视频全电视信号输出。
⑨(3.8V)内设可控色度带通滤波器,外接基难电压滤波电
容。⑨电压可控制S端子输入和TV/AV转换。当⑨电压在
1.5V以上时,为TV或AV视频输入状态,在比内部进行亮
/色分离,将色度信号送入解码器,将亮度信号送入亮度
处理电路。当⑨电压在1.5V以下时,TV/AV视频分离的
亮/色信号断开,接通(13)、(14)输人的S端子亮/色信
号,在此过程中,将断开(16)内的色度陷波器,使输入亮
度信号在色副载波频率附近无衰减
⑩(3.7V)由⑧输出的TV全电视信号经伴音中频陷波后送人
⑩,再与(14)脚AV插口输入信号进行转换(11)脚为(3.3V)
对比度控制。
12)脚为(4.8V)AV插口音频输入。
(13)脚为(1.22V)S端子色度信号输入外加直
流电压,用于控制图象清晰度。
(14)脚为(3.5V)AV状态视频输入,经内部
CCD器件组成的色度陷波器和带通滤波器后,形成亮度信
号和色度信号。当(14)脚为S端子输入状态时,输入的是
亮度信号,同时将色度陷波器断开,以保持较高的清晰度
(15)脚为(0V)接地。
(16)脚为(3.4V)视频输出。经内部TV/AV转换开关后的
AV插口输出。
(17)脚为(3.4V)色饱和度控制输入和消色低电平输出。正
常状态,随色度调整,电压变化范围为2~6V。消色状态
,电压小于0.7V,且色饱和度控制失效。
(18)脚为NTSC制色调(TINT)控制输入。当外加电压为1
~5V时,可控制NTSC状态副载波相位,以改变NTSC制
色调。同时,该脚直流电平可控制彩色解码器P/N制转
换。当外加电压小于1V时,为PAL制解码状态。
(19)脚为亮度控制输入。电压变化范围为1~4.8V,通过
改变钳位基准电压,可改变R、G、B输出直流电平,以控
制显象管的束电流。
(20)脚为(4.3V)场激励脉冲输出,同时可输入外部场触
发脉冲。改变其直流电平,可控制场同步分离灵敏度。
(21)脚为场频50/60Hz识别电平输出。1V(低电平)为
50Hz,4V(高电平)为60Hz。
(22)脚为(4.9V)行AFCl,外接双时间常数滤波器。
(23)脚为(4.3V)32倍行频振荡器外接稳频元件。
24)脚为(7.16V)行启动/工作电压输入。
(25)脚为(1.2V)行激励脉冲输出。
(26)脚为(1.5V)内部为沙堡脉冲发生器。输出行同步脉冲
和场消隐脉冲。外输入行逆程脉冲经内部幅度钳位,共同
组合成标准三电平沙堡脉冲。
(27)脚为行频检测输出。通过行频检测:一是确定调谐器
是否接收到信号,当锁定行同步状态时为5V(有信号),未
锁定时为1V(无信号),此电平送入CPU,作为识别信号;
二是驱动3.58/4.43MHz副载波转换开关,NTSC—M制
时行频为15750Hz,接通(41)外接3.58MHz晶振,其他制
式时接通4.43MHz晶振。同时,(27)还向SECAM制解码器输出4.43MHz副载波。
(28)脚为(0V)屏显快速消隐信号输入。低电平为图象显示,高电平为消隐字符显示。
(29)、(30)、(31)脚为(3.3V)屏显B、G、R字符输入。
(32)脚为(3.8V)黑电平扩展电路的黑电平保持RC电路。
(33)、(34)、(35)脚为(2.3V/2.2V/2.1V)R、G、B三基色输出。
(36)、(37)脚为(0V/4.5V)B—Y、R—Y输入。
(38)、(39)脚为(3.9V/0V)B—Y、R—Y输出。
(40)脚为Ucc,电源8V。
(41)、(42)脚为(1.5V)外接4.43MHz和3.58MHz晶振,构成彩色副载波VCO。
(43)脚为(4.5V)色副载波VCO的APC双时间常数滤波器。
(44)脚为(3.3V)伴音PLL鉴频基准电压滤波器。
(45)脚为(8V)中频部分电源。
(46)脚为(4.9V)中放AGC滤波电路。
(47)、(48)脚为(4V)中频输入。
(49)脚为(0V)中频接地。
(50)脚为(5.5V)RF ACC输出。
(51)脚为(3.9V)伴音音频输出。
(52)脚为(4.1V)鉴频器输出,外接去加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