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0001-42或Z9022306(5P03)微处理器引脚图

楼主(2016-06-29):
47-00001-42Z90223065P03)微处理器

脚号

有信号电压/V

正向电阻/KΩ

反向电阻/KΩ

引脚功能

1

4.4

10

12

VT电压输出(可变)

2

3.2

11

13

音量控制(可变)

3

2.8

10

12

亮度控制(可变)

4

1.6

10.5

14

色饱和度控制(可变)

5

3.1

10.5

15

对比度控制(可变)

6

2.5

10.5

13

色调控制(可变)

7

2.5

10.5

14

音量平衡控制(未用)

8

0/5

10.5

13

AV1/AV2转换控制TV=L,AV1=L,AV2=H

9

2.8/0

7.5

7.5

TV/AV转换控制TV=H,AV1=L,AV2=L

10

0

10.5

15

键盘输入1

11

0.1

10.5

14

键盘输入2

12

2.6

9.5

12

AFC信号输入

13

0

0

0

模拟地

14

5

7.5

7.5

制式选择脚1

15

0

10.5

14

制式选择脚2

16

3.6

13

9.5

输入/输出口,用于系统模式选取

17

2.5

10.5

13

超重低音控制电压输出

18

3.9

10.5

13

高音控制输出

19

3.9

10.5

13

低音控制输出

20

3.1

10

11

清晰度控制输出

21

0

10.5

14

VHF-L未用

22

0

10.5

11

字符B输出

23

0

10.5

11

字符G输出

24

0

10.5

11

字符R输出

25

0

10.5

11

消隐信号输出

26

0.6

10.5

14

行同步信号输入

27

0.3

7.5

7.5

场同步信号输入

28

2.8

10

14

字符振荡

29

2.8

10

14

字符振荡

30

0

0

0

31

1.2

10.5

14.5

时钟振荡

32

2.3

10.5

14

时钟振荡

33

4.8

8.5

12

复位端

34

5

3

3

电源

35

0

10

12

频段转换控制脚

36

0.2

11

15

遥控信号输入

37

2.8

9.5

11.5

频段转换控制脚

38

4.3

8

8.5

电台识别信号输入

39

4.8

7.5

7.5

时钟线

40

4.8

7.5

7.5

数据线

41

0.2

5

5

开关(待机=H,关机=L)

42

0.1

11

11

发光管驱动端(待机=H,开机=L,接收信号时输出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