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彩电遭雷击,主电源低,只有70V 维修

楼主(2016-06-29):
       一台组装彩电,遭雷击,无光栅,开盖保险已烧毁,电源管烧毁,换新后,测300V大电容两端阻值没有短路,上电开机保险即烧毁,后测出取样和脉宽管击穿。换后,开机保险不再烧毁,输出只有70V。调调租没明显变化。短路光耦12脚,输出过高电源管再次烧毁,遍测电源电路各个元件都没有明显的坏。

网友A(2018-01-05):
我的也是同样情况,,开关电源所有元件差不多都换掉,开机后测量110v还是只有70多v   然后换了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管后,通电,保险烧毁,行管,场块烧毁,,,整流二极管烧毁,,,我这个是在学校电视机实验室做的

网友A:
应该是负反馈部分的故障

网友B:
原来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输出电压是多少?

原来有管是110V

网友C:
把高清图纸传上来,大家研究研究!像楼主这样随便就换管子上电.能有饭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