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空调加氟

楼主(2016-06-29):
前天,接到一台海尔KFRD--48LW/Z柜机,制冷量4800W,最大的运行功率和电流2670W/12.8A,制热量5700W,最大的运行功率2900W/13.9A,热侧最高工作压力2.65MPA,冷侧最高工作压力2.65MPA.制冷剂;R22/1.2KG。故障现象;年前狗把粗管子扯断了,焊好管子抽空了十分钟,加了500GF,开机运行,电流6A左右,低压0.1MPA,细管子结霜厉害,再加500G也是如此。一会热保停机。停机低压1.1MPA,一时陷入困境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网泡了两天,过多的指向是,缺F或堵寨,今天去开机发现细管子结霜是先从闸处向内机管路结霜,毛细管在外机,所以判断是缺F,于是放了原来的F,抽空50分钟,先液态的加了3罐(每罐500G)F,开机细管子已不在结霜,电流7.5A左右变化,低压0.4MPA,外风扇吹出热风,内机很快到了设定的22度,自动停机,。

网友A(2020-12-13):
R22/1.2KG标牌上写的有,是1.2公斤
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定量加注的办法
用称直接称1.2公斤,加进去即可
此方法比电流法,压力法,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