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C--PF18C电磁炉维修

楼主(2016-06-29):
一台美的电磁炉(货号;EF183B   型号;MC--PF18C  板号 YK-MC-PSY195-M    UER;2004.08.14)待机灯亮,各按键都不起作用,死机。怀疑控制板问题,先测按键阻值正常,换反相块,4CAJ4FK  SN74HC164N(换HD74LS164P不复位,除3待机等其它都不亮,换59AV3GM  SN74HC164N一切灯都亮不灭,看来这几个块不能互换)测处理器EF183(V1.0)各脚如下:1.4.96 V   2 , 0   V   3,   0--0.7 V  4, 0--3   V 5,  0.43 V   6, 4.96 V 7,  1.6V(正常4.85V) 8, 0V(正常开机是4.85V)   9, 4.96 V 10,  1.8 V 11, 2.28 V 12, 0.28V  13, 1.69V  14, 4.72V  15, 16,   0  V。后 观察微控7脚通过排插与按键板的开机键一脚相连还通过一个10K电阻与反相块的14脚也就是5V电源相连。断开排插微控7脚变为4.96V,于是怀疑开关按键漏电,换新后一切正常,拆下按键测试也没有问题。也可能是这个按键有时漏电引起死机。

网友A(2018-01-24):
就是一个按键,卡死短路了,楼主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B(2021-03-16):
按键失灵,说的那么复杂。有时最难修的,也是最简单的。

网友C(2025-02-28):
为啥我看不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