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柜的泄漏和堵塞现象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6-06-29):
         泄漏是冰箱冷柜最常见、最普遍、最容易发生的故障。冰箱冷柜经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短则数月,长则几年不等。都会出现制冷效果差,部分或完全不制冷,压缩机不停机,冷凝器发热不够或完全不发热,压缩机运转温度高得烫手等现象。断开压缩机的工艺管口时,只有少量或完全无制冷剂喷出。当出现这些情况时,足以判断是系统存在泄漏故障。
       冰箱冷柜的蒸发器,大多采用铝管或“邦迪管”;冰箱冷凝器现也以内藏式较多,和防露管一样,基本都是采用铁制管。它们一半以上的面积都被埋藏在发泡塑料的保温层里,蒸发器溶化的冷凝水和冰箱最底部流淌出的水由于无法向外蒸发,长期浸泡着管路,分别腐蚀蒸发管和防露管。时间一长,极容易被腐蚀穿孔。冰箱冷柜的制作材料及其使用的条件,决定了泄漏故障的根本原因。
       冰箱冷柜在维修时,先注意在断开工艺口时有无制冷剂喷出?有多少?即可判断系统泄漏的程度。如果完全无制冷剂余气喷出,说明系统泄漏严重,维修中冰堵的可能性大,特别是低压蒸发器的泄漏,用户仍在使用中,运行中低压为负压,泄漏部位很容易将潮气或水份吸入,所以维修中还应同时按冰堵处理方法慎重处理,争取一次成功;如果还有一些或少量的余气排出,说明系统存在慢漏或微漏,维修中冰堵的可能性就不大。只要放出的氟气少于充注定量,系统就一定存在不同程度的泄漏,维修只作加氟处理是不可取的,制冷剂终究还是要被泄漏掉。试压保压几小时或几十小时是不够的,很难证明泄漏。要知道,冰箱冷柜的系统内只有几十克或一百多克的制冷剂,需分数月甚至几年才能漏完,虽然试压的压力比原压力要高出很多,但保压几小时或几十小时是很难查出泄漏的。

    一般情况下,冰箱冷柜如果是泄漏了制冷剂,毫无疑问,肯定是系统存在泄漏。蒸发器、冷凝器、防露管如果都是铜管,那一般就不存在泄漏了。如果是内藏式(平背式)冷凝器,只要是铁管,它就和蒸发器、防露管一样(铜制防露管除外),泄漏的可能性就大。送修的冰箱冷柜,蒸发器、冷凝器、防露管检查是铁制管,一般不需要什么充气试压,就是重盘管或更换冷凝器,断开防露管,一次即成功!只要压缩机争气,可以承诺永不需再进修理部!如果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彻底消除它的泄漏问题,那即使医好了“头”,但过不了多久,“脚”又疼起来了,新的泄漏点又出现了。
         还有一点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采用压缩空气试压时,由于压缩空气冷却后会将空气中的水份凝结在系统内,容易产生冰堵,故应使用安全的惰性气体(如氮气)或经干燥处理的压缩空气试压为好。
         冰箱冷柜在维修过程中,由于管路不清洁,焊接时焊堵,润滑油不清洁或质量差,氧化物及机械磨损粉末,干燥剂破损,制冷剂及压缩机内的杂质等都会造成系统的堵塞。制冷系统的堵塞一般分为脏堵和冰堵,并有全堵和半堵(或微堵)之分。冰堵是由于低压系统的泄漏将潮气或水份吸入,维修中干燥处理不当,系统开口后搁置时间过长,制冷剂或润滑油中含水量过多,更换的压缩机含水量高,维修次数多等。脏堵最常见的部位是干燥过滤器与毛细管的入口处;冰堵最常见的部位是毛细管与蒸发器的入口处。
       冰箱冷柜制冷系统全堵时听不到管路里制冷剂循环(流动)的声音,毛细管也无制冷剂通过的震动感。压缩机运转后不制冷,不停机,运转温度逐渐升高,冷凝器和蒸发器的温度与常温几乎一样;半堵(微堵)时虽然照样能听到管路里制冷剂循环的声音(但声音感觉不强劲),制冷温度下降缓慢,蒸发器结霜不结实,后续甚至不结霜,温控不动作,压缩机不停机,干燥过滤器和毛细管发冷甚至结露,与系统缺氟现象基本相同;冰堵现象为断续制冷(制冷时间小于中断时间),压缩机照样不停机。脏堵一般不能自行恢复系统循环。只要停机一段时间(让蒸发器恢复至常温)再开机是否会制冷就能分辨是冰堵还是脏堵了。开机一段时间停机查看过滤器及毛细管的温度变化,如果过滤器和毛细管发冷甚至结露,就说明过滤器存在半堵(微堵)现象。所谓“油堵”,实际上是系统内的脏物与油混合成糊状粘液,尤其是在低压侧,由于温度低,粘性更大,容易在细小的通道或过滤器,形成堵塞,其实还是属于脏堵。系统内清洁的润滑油是不会产生“油堵”的。
        脏堵一般更换过滤器即可,如果毛细管堵塞,可在过滤器出口处将毛细管剪断几公分,严重时应更换毛细管。焊接时熔液堵塞(焊堵),应割除原焊点,采用胀管或套管重焊。冰堵的问题确实很伤脑筋。加甲醇又容易损坏压缩机的线圈;单靠长时间抽真空又解决不了问题;反复冲几次氟和更换过滤器又觉得浪费。对于会产生冰堵的冰箱冷柜,在冷凝器的出液口接一只可拆卸并能更换干燥剂的冷库用过滤器,运转压缩机,加热冷凝器和蒸发器。一小时后拆下冷库过滤器(如果冰堵顽固,可将过滤器拆开更换干燥剂再次运转一段时间),停止运转压缩机,快速换上冰箱新过滤器,接回毛细管,最好将压缩机的润滑油也换掉,从工艺口冲进氟气,再从回气口喷出(整个系统冲洗一遍),最后焊好回气管。
      必须说明的是,冰箱冷柜制冷系统的堵塞故障,一般都是出自于维修过程中操作处理不当产生。对于正规厂家生产的冰箱冷柜,未经维修或拆卸系统,堵塞故障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