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柜维修时抽真空时间多少为好?

楼主(2016-06-29):
     视割开工艺口放出的余气多少而定抽空时间,放出的余气多,抽空的时间短,一般10分钟左右足够;放出的余气少,抽空的时间相应要长些,一般有15-20分钟即可;完全无余气或打开系统已放置较长时间,除抽空的时间要加长外(一般半小时左右),还需对系统作加热干燥换润滑油和过滤器等处理。
      抽空时,先用真空泵抽,5分钟后再同时启动压缩机运转,待停止真空泵前的5分钟左右先停止压缩机运转,让真空泵继续抽空几分钟,这种步骤抽得更彻底。
          维修的时间应尽量缩短,真空后应立即进行加液操作,加液时别忘了先对加液管路进行排空(洗管)处理。

      以维修时放工艺口有无余气而定;以低压侧漏还是高压侧漏而定;以开口或泄漏后存放的时间长短而定。
在截断工艺口时,注意有无余气,只要有余气,说明系统内仍有部分或极少量的氟,进入空气的可能性不大(或完全不可能)。抽空的时间可以较短,一般10分钟即可;
    如果完全没有余气,说明系统的氟已完全漏光,抽空的时间一般为15~20分钟即可;
    如果是低压侧漏,运行中低压侧都会结霜或露,当制冷剂的泄漏量一定时,低压程负压状态,结在管外的霜或露很容易被吸进管内,并循环在系统中,维修后产生冰堵的可能性极大。抽空的时间应放长些为好,一般不少于30分钟,这种情况除延长真空时间外,还需在真空中对系统的某些部位作加热处理;
      如果是高压侧漏,运行中的压力总会高于大气压力,系统一般不会进入空气,抽空的时间也可较短,有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系统开口或泄漏后存放的时间长,这种情况与低压侧漏是一样,系统进入空气及积存水份的可能性极大,抽空的时间也应不少于30分钟,并同样需在真空中对系统的某些部位作加热处理;
    系统开口或泄漏后存放的时间短,虽然系统也进入了空气,但真空的时间可适当减短,一般有30分钟足够了。   维修中应注意不要人为地制造一些不利(错误)因素,如雨天湿地、工具及手粘染水份,系统开口后任意放置、放于水中试压检漏不注意、真空状态涂肥皂水、加氟忘了洗管、压缩空气试压不经干燥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