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一款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2016-06-29):
           近段时间一直帮阿牛哥设计一个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由于最初他定的是12V500W的系统,所以太阳能控制器就只买了个30A12V24V自动识别的,后来他决定升级加大系统的功率和电压,现定为24V1000W系统。可是问题出来了,原先买的控制器电流跟本就不够用,不可能废掉这个再买一个大的吧,怎么办呢?于是便寻思着能不能在这控制器的基础上改改呢?说干就干,经多方面查资料和潜水 51黑电子论坛学习后,决定自己改装一下,把原先的30A改装升级为60A,呵呵,这下上个2000W都不成问题了!
          改装方案如下:
                                1.把原先控制器 控制充电的两个RU6199R TO220封装 MOS管拆掉,换成两个电流为209A的IRFP2907 TO247封装的MOS管并外接 。
                                2.把原先过流及短路保护检测的RS电阻改大一倍。
                                3.把原先的保险也改大一倍。
                                4.把散热器也加大并外接。
                                5.把过大电流的线路也相应的增大。
好了,最基本的也就这么多了。
       上图:

淘宝140多买的30A12V24V自动识别太阳能控制器

把他给拆了

结构图

不错,板子布局布线做工用料都很不错

板子背面的4个管,两个作充电开关控制,两个作输出路灯控制

外部改装MOS管接线图

IRFP2907 MOS管电子城买的两个老板要15一个。伤不起啊

加工准备好散热器

装上散热器接好外接线

改好充电过流和过载检测RS电阻

改好保险

拆下充电的两个管子

把外接的管子线接上

给过大电流线路加锡路

其实这两跟粗线完全可接在外面,不用再接电路板上了,但是这里为了以后使用方便还是接里面了

好了,改装完毕,装好

通电试验OK,成功了!

网友A(2019-05-14):
改造很厉害啊

网友B(2020-01-06):
楼主那张外接mos管的图我怎么看不懂呀,太阳能正极接的mos管是不是不受控制了,是不是应该接负极?我是小白不太懂

网友C:
测电流的电阻是功率加大,而阻值应该减小,否则提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