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EMI不同频段干扰原因及抑制办法

楼主(2016-06-29):
开关电源EMI不同频段干扰原因及抑制办法:

1MHz以内:以差模干扰为主

   1.增大X电容量;

  2.添加差模电感;

  3.小功率电源可采用PI型滤波器处理(建议靠近变压器的电解电容可选用较大些)。

1MHz~5MHz:差模共模混合

  采用输入 端并联一系列X电容来滤除差摸干扰并分析出是哪种干扰超标并以解决,

  1.对于差模干扰超标可调整X电容量,添加差模电感器,调差模电感量;

  2.对于共模干扰超标可添加共模电感,选用合理的电感量来抑制;

  3.也可改变整流二极管特性来处理,对快速二极管如FR107,对普通整流二极管1N4007。

5MHz以上:以共摸干扰为主,采用抑制共摸的方法

   对于外壳接地的,在地线上用一个磁环串绕2-3圈会对10MHz以上干扰有较大的衰减作用;

  可选择紧贴变压器的铁芯粘铜箔, 铜箔闭环.

  处理后端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和初级大电路并联电容的大 小。

对于20~30MHz:

  1.对于一类产品 可以采用调整对地Y2电容量或改变Y2电容位置;

  2.调整一二次侧间的Y1电容位置及参数值;

  3.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变压器最里层加屏蔽层;调整变压器的各绕组的排布。

  4.改变PCB LAYOUT;

  5.输出线前面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6.在输出整流管两端并联RC滤波器且调整合理的参数;

  7.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 CORE;

  8.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9. 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30~50MHz 普遍是MOS管高速开通关断引起:

   1.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2.RCD缓冲电路采用1N4007慢管;

  3.VCC供电电压用1N4007慢管来解决;

  4.或者输出线前端串 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5.在MOSFET的D-S脚并联一个小吸收电路;

   6.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 CORE;

  7.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8.PCB心LAYOUT时大电解电容,变压器,MOS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 小;

  9.变压器,输出二极管,输出平波电解电容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50~100MHz 普遍是输出整流管反向恢复电流引起:

   1.可以在整流管上串磁珠;

  2.调整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参数;

  3.可改变一二次侧跨接Y电容支路的阻抗,如 PIN脚处加BEAD CORE或串接适当的电阻;

  4.也可改变 MOSFET,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本体向空间的辐射(如铁夹卡MOSFET; 铁夹卡DIODE,改变散热器的接地点)。

  5.增加屏蔽 铜箔抑制向空间辐射.

  200MHz以上开关电源已基本辐射量很小,一般可过EMI标准。

补充说 明:

  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初次间一般是屏蔽层的,以上未加缀述.

  开关电源是高频产品,PCB的元器件布局对EMI.,请密切注意此点.

  开关电源若有机械外壳,外壳的结构对辐射 有很大的影响,请密切注意此点.

  主开关管,主二极管不同的生产厂家参数有一定的差异,对EMC有一定的影响.请密切注意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