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瓦逆变器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楼主(2016-06-29):
工作原理
  电路工作原理见图1.VT1和VT2构成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为5Hz。当电压下降时,为使频率不变,振荡器由稳压管VD1稳压后供电。多谐振荡器输出输出的方波电压,直接推动VMOS大功率管,经变压器升压后的220V交流电从插座CZ引出。
  继电器J1用于逆变和充电的自动转换。当电网送电时,J1通电,则J1-3接通电网电源,J1-2从变压器T的⑧脚跳到⑤脚,使变压器①、②对0脚产生 15V的交流电压,J1-1断开多谐振荡器电源,所以VMOS管栅极电压为零,此时VMOS管相当于二极管,15V交流电经VMOS管全波整流后对电瓶充电。LED1是充电结束指示,LED2是放电完毕指示。氖灯LD指示高电压。当电网送电但电瓶已充足,或虽停电但不需逆变电源工作时,关断电源开关S1。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编 号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R1、R2电阻2.2K 1/4W RT
2
VT1、2晶体三极管3DG6 β=100-150
2
R3、4、5、6电阻100K 1/8W RJ
4
VT3晶体三极管3DG小功率管
1
R7电阻1K 1/2W
1
VT4晶体三极管3AX小功率管
1
R8电阻470Ω 1/2W
1
VT5、6VMOS管V75AT
2
R9电阻1M  1/4W
1
S1开关双刀单掷
1
RP1、RP2微调电阻200K
2
S2开关单刀五掷
1
RP3、RP4微调电阻2.2K
2
J1电磁继电器220V 3组常开常闭
1
C1、C2涤纶电容0.1u
2
VD1稳压二极管2CW17  9V
1
C3电解电容2200u/25V
1
E蓄电池组12V 40AH
1

绕 组
线 径(mm)
匝 数(T)
0-1、0-2
2
33
3-4
0.4
440
4-5、6-7
0.4
66
7-8、8-9
9-10
5-6
0.4
28

    当元件全部焊接完成检查无误时,接通12V电源,这时电路应能起振,用示波器观察VT1、VT2集电极电压波形,调节RP1、RP2使之为50Hz,并且波形对称。改变逆变电源电压,调节RP3使LED1在电源电压为16.8V时点亮,电源电压在16V以下时熄灭。调节RP4使LED2在电源电压大于11V时点亮,小于10.5V时熄灭。2CW17应满足当电源电压在10.5-17V时均能向多谐振荡器提供9V 直流电压。电路其它部分不需调试。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应不小于10cm2,绕线数据见图2(绕制数据见上表)。当③脚和⑧脚加220V交流电时,0-1和 0-2端电压为11V;⑦、⑥、⑨、⑩脚是为调节逆变电源电压而设计的;当③脚与⑤脚加220V交流电,0-1和0-2端电压为15V,用于对电瓶电量的补充;③脚和④脚加220V交流电时,0-1和0-2端电压为17V,用于对放电完毕的电瓶进行快速充电。

  电网停电时,逆变电源会自动投入运行,逆变电源电压从插座引出,打开电源开关,氖灯应发光,LED2也应发光(绿)。当绿光熄灭时,表示电瓶电量已放完,应停止使用逆变电源。要注意的是电瓶不能长期亏电,也不能充足后长期不用,一星期应放电1小时左右,放完后要及时充足电。一、两个月要彻底放电一次,放完电后也要及时充足电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