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要加电容!

楼主(2016-06-29):
电容在电器中的作用:1.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2.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3.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重要器件;在电子电路中是获得振荡、滤波、相移、旁路、耦合等作用的主要元件。 4.因为在工业上使用的负载主要是电动机感性负载,所以要并电容这容性负载才能使电网平衡. 5.在接地线上,为什么有的也要通过电容后再接地咧? 答:在直流电路中是抗干扰,把干扰脉冲通过电容接地(在这次要作用是隔直——电路中的电位关系);交流电路中也有这样通过电容接地的,一般容量较小,也是抗干扰和电位隔离作用. 6.电容补尝功率因数是怎么回事? 答:因为在电容上建立电压首先需要有个充电过程,随着充电过程,电容上的电压逐步提高,这样就会先有电流,后建立电压的过程,通常我们叫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容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感元件时,叫纯电容电路)。电动机、变压器等有线圈的电感电路,因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因,它与电容正好相反,需要先在线圈两端建立电压,后才有电流(电感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容时,叫纯电感电路),纯电感电路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由于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当电压与电流不同时产生时(如:当电容器上的电压最大时,电已充满,电流为0;电感上先有电压时,电感电流也为0),这样,得到的乘积(功率)也为0!这就是无功。那么,电容的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正好与电感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相反,就用电容来补偿电感产生的无功,这就是无功补偿的原理。它自身不带电它是怎么接在所需电机的线上的?用于无功补偿是与电动机并联的,如果的用于电动机的启动就是串联在启动绕组中。

一般单相交流电机的启动电容不能选择过大,过大将使启动力矩角偏离最大值,并且副绕组电流消耗增加。过小将启不动电动机,使电机长期不运转烧毁!

由于单相电动机的相位角是180度,只能产生一个左右摆动平衡磁场.要单相电动机产生旋转就需要增加一个副绕组,副绕组和主绕组同时接入同一电源的220V电压,由于电源是同一电源,电动机无法产生旋转磁场,还是摆动平衡磁场,电动机还是无法旋转,此时就需要通过副绕组串接电容移相产生旋转磁场,相位角为90度. 对于1000W以下的单相电动机如果没有要求启动转距大,可以按下式计算:电动机功率每100W所需工作电容容量1-4UF,启动电容容量为工作电容的4-10倍.若重载启动所需电容为工作电容容量的10或以上.电容的耐压不得低于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