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自动供水电路

楼主(2016-06-29):
       自动抽水控制器(二根线)1
           《电子报》曾介绍过多款实用的自动抽水电路,这些电路都需要3根以上的水位探测信号线。由于水塔与水泵的距离较远,为了节省线材和减少架线的难度。本人设计了一款只有两根信号线的自动抽水控制电路。用来控制自家水泵,性能稳定可靠,现介绍给大家。

电路原理:

如图:图中继电器J是用来控制水泵的电源,电容C1是为了消除信号线上的干扰。  IC : NE555接成施密特触发电路,利用其回差特性而达到保持的目的。

自动抽水:当水位下降低于C点时,C点悬空。IC的②脚低于1/3Vcc,其③脚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得电吸合,启动水泵抽水,水位逐渐上升。

       中间保持:当水位上升到A点到B点之间时,电阻R4被串接入电路,此时P点电位控制在1/2Vcc左右,触发器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变。

抽水自停:当水位上升至A点时,由于水电阻较小,P点电位高于2/3Vcc,IC的③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断电,水泵停止抽水。这样可以达到自动抽水的目的。

该电路简单、制作容易,一般不需调试就可以工作。

说明: 水位探测线A B C可直接用胶皮铝线做成,插到水池里,BC要求靠得很近但不能直接接触.A是最高水位探测线,C是最低水位探测线

用自动供水器电路图2

  本例介绍的农用自动供水器,可用于对三相(采用交流380V电压)水泵和单相(采用交流220V电压)水泵的自动控制,实现无人值守自动抽水。

  电路工作原理

  该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由电源电路、水位检测电路和控制执行电路组成,如图1 所示。

                                                                      图2  水泵自动供水器电路

  电源电路由电源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VD1~VD4和滤波电容器C组成。

  水位检测电路由高水位电极A、低水位电极B和主电极C组成。

  控制执行电路由继电器K、控制晶体管V和交流接触器KM等元件组成。

  交流220Y电压经T降压、VD1~VD4整流和C滤波后,产生直流12V电压,供给控制执行电路。

  在水塔内无水或水位低于低水位电极B时,控制管V因基极电位与发射极电位相同而处于截止状态,继电器K不动作,其常开触点K2断开,常闭触点K1接通,交流接触器KM通电吸合,使三相水泵电动机M1通电运转,水泵开始抽水。

  当水塔内水位到达高水位电极A处时,+12V电压经电阻器R1、高水位电极A、水的导电电阻和主电极C加至V的基极,使V正偏导通,继电器K通电工作,其常闭触点K1断开,常开触点K2接通,交流接触器KM断电,其触点释放,切断三相水泵电动机M1的电源,水泵停止抽水。

  当用户用水使水塔内的水位下降至低水位电极B以下时,V又因基极电位与发射极电位相同而截止,继电器Κ释放,其常开触点0断开,常闭触点K1接通,使交流接触器KM吸合,三相水泵电动机M1通电,重新开始抽水。如此周而复始,实现无人值守自动抽水。

  若使用单相水泵,则可不用交流接触器KM。直接将单相水泵电动机M2并接在交流接触器原电路即可(见图中虚线处)

  元器件选择

  R1和R2均选用1/4W碳膜电阻器。

  C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

  VD1~VD5均选用1N4001或1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

  V选用3DG12或C8050型硅NPN型晶体管,要求其电流放大倍数大于25。

  K选用小型12V直流继电器。

  KM选用CDC10型220V交流接触器。

  T选用3~5W的12V电源变压器。

自动供水器电路图3

  本例介绍的水泵自动供水器,采用555时基集成电路和有关外围元器件制作而成,可用于农村居民或乡镇企业用三相交流水泵的自动控制,实现无人值守自动抽水。

  电路工作原理

  该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由电源电路、水位检测电路和控制执行电路组成,如图1 所示。

                                                               图3  水泵自动供水器电路

  电源电路由刀开关Q、熔断器FU、电源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VD1~VD4、滤波电容器C1、限流电阻器R1和稳压二极管VS组成。

  水位检测电路由高水位电极H、低水位电极L和主电极M组成。

  控制执行电路由晶体管V、继电器K、时基集成电路IC、二极管VD5~VD8和外围阻容元件组成。

  在水塔内无水或水位低于低水位电极L时,整流电路中无电流,控制执行电路无工作电压,继电器K处于释放状态,其常闭触点接通,交流接触器KM通电吸合,三相水泵电动机M通电工作,开始抽水。

  当水塔内水位达到低水位电极L时,低水位电极L通过水与主电极M相接,整流电路有直流电压输出。该直流电压经C1滤波、R1限流降压及VS稳压后,产生12V直流电压,供给控制执行电路。此时,V处于截止状态,IC的2脚和6脚均为高电平,3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Κ不动作,水泵电动机M继续抽水。

  当水塔内水位到达高水位电极H时,高水位电极H通过水与主电极M接通,使V导通,IC的2脚和6脚变为低电平,3脚输出高电平,继电器K吸合,其常闭触点K断开,使交流接触器KM断电释放,切断水泵电动机M的工作电源,水泵停止抽水。

  当用户用水使水塔内的水位下降至低水位电极L以下时,整流电路的输人回路又断开,使控制执行电路失去工作电源,继电器K释放,水泵又开始抽水。如此周而复始,可实现无人值守自动供水。

  元器件选择

  RI选用2W的线绕电阻器;R2~R4选用1/4W或1/8W碳膜电阻器。

  C1选用耐压值为50V的铝电解电容器;C2选用耐压值为2,5V的铝电解电容器;C3选用独石电容器或涤纶电容器。

  VD1~VD8选用1 N400 1或1 N4007型硅整流二二极管。

  VS选用1W、12V的稳压二极管,例如1 N4742等型号。

  V选用C8050或58050、3DG8050硅NPN型晶体管。

  IC选用NE555型时基集成电路。

  K选用JRX-13F型12V直流继电器,要求其吸合电流在40mA以下。

  T选用5W、二次电压为18~24V的380V电源变压器。

  水位电极可使用1号电池内部的碳棒。将引线的一端与碳棒上的金属帽焊接好后,再用环氧树脂胶封固。

  KM、Q和FU应根据M的实际功率合理选用。

自动供水器电路4

      本例介绍的农用自动供水器,具有自动加水,水满后自动停止加水及水满后断水、水位检测功能失控后自动报警、自动保护等功能,可用于各种水塔供水场所,包括生活用水和企业厂矿的工业用水等。

电路工作原理

该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由水位检测控制电路、声光报警电路和电源电路组成,如图4-83所示。

电路中,电源电路由电源开关s、电源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vd1~v d4熔断器fu、滤波电容器c和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组成;水位检测控制电路由水位检测电极a~h、晶体管v1一v6、继电器k1~k3、二极管vd5一vd7和电阻器r1~r3组成;声光报警电路由指示灯hll、hl2、姆警器ha和k1~k3的控制触头组成。交流220v电压经t降压、vd1~v d4整流、c滤波及ic稳压后,为v1一v6提供6v直流电压。

水位电极a一h分别固定在水塔内的八个位置上:a、b两电极为最高水位电极;c、d两电极为高水位电极;e、f两电极为低水位电极;g、h两电极为最低水位电极。每对电极相距约5mm平行安装,无水时两电极之间的电阻值为无穷大,有水时阻值约15ksz.

在正常供水时,当水位降至低水位电极e、f以下时,v1和v2导通,k1通电吸合,k1-1和kl -2的常开触头接通,常闭触头断开,km通电吸合,起动水泵开始抽水。当水塔内水位逐渐升高至c、d电极处时,v1和v2截止,k释放,k1-1和kl-2的常开触头断开,常闭触头接通,km释放,水泵停止抽水。当水位再次下降至e、f电极以下时,v1和v2又导通,k1和km吸合,水泵又开始抽水,从而使水塔内水位一直在c、d电极与e、f电极之间涨落。

若某种原因(例如v1、v2、r1、k1中某元件损坏等)导致c、d电极或e、f电极检测失灵、水位失控时,则水位检测控制电路的保护系统将工作。若水位上升至c、d电极以上时,水泵仍不能停止抽水,则在水位达到最高水位电极a、b处时,v5和v6导通,k3吸合,k3 -1、k3 -2的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接通,一方面使km释放,让水泵停止抽水;同时还使声光报警电路工作,hl1和hl2发光,ha发出报警声。若水位下降至e、f电极以下时,水泵仍不抽水,则在水位降至最低水位电极g、h以下时,v3和v4导通,k2吸合,k2-1和k2-2的常开触头接通,常闭触头断开,使km吸合,水泵通电工作;同时hl2点亮,ha发出报警声。

元器件选择

r1一r3均选用1/4w碳膜电阻器或金属膜电阻器。

c选用耐压值为16v以上的铝电解电容器。

vd1一vd7均选用1 n4001或1 n4004型硅整流二极管。

v1和v3均选用3 dg6或s9013型硅npn晶体管;v2、v4和v6选用3dg12c或c8050、s8050型硅npn晶体管;v5选用3cg21或59015型硅pnp晶体管。

ic选用lm7806型三端稳压集成电路。

kl一k3均选用jzx-2 f,醉6v直流继电器。

hll选用10一15va、220v的红色白炽灯泡;hl2选用2一5va、12v的信号指示灯。

ha选用自带音源的高响度报警器。

t选用5一8va、二次电压为10~11v的电源变压器。

电极a一h均采用不锈钢丝制作。先将各电极安装在中20mm、长度略低于水塔实际深度的硬塑料管的相应位置上,钢丝应套上塑料套管,然后用导线引出。最后将装好电极的硬塑料管垂直安装在水塔内壁即可。

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图5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图适合于农村家用微型电动水泵(使用交流220V电压、功率在1kW左右)的自动控制。

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图工作原理

  该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由电源电路、水位检测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如图1 所示。

电源电路由电源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VD1~VD4、滤波电容器C1、C2和三端集成稳压器IC组成。

  检测电路由上限电极H、下限电极L、可变电阻器R2和晶体管V1等组成。

  控制电路由晶体管V2和继电器K1等组成。

  接通电源后,当水箱内水位低于下限电极L点时,信号线相当于断开,A点电位升至最高,晶体管V1和V2均导通,继电器K吸合,其常开触点K1和K2接通,水泵电动机通电工作,水泵开始抽水。

  当水箱内水位上升至上限电极H点以上时,由于水的电阻较小,+12V电压经电阻器R1、信号线和电极H与接地端电极之间的电阻产生回路,使A点电压降至0.2~0.3V,V1和V2均截止,继电器Κ触点释放,电动机断电,水泵停止抽水。直至水位再次降至下限电极L以下时,V1和V2才能再次导通,使继电器K吸合,电动机通电工作,水泵又开始抽水。

农用自动供水器电路图元器件选择

  C1和C2均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

  VD1~VD5均选用1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

  V1选用59013型硅NPN型晶体管;V2选用S8050或C8050型硅NPN型晶体管。

  K选用触点电流为3A的12双触点直流继电器,例如JQX-4F型。

  R1、R3和R5~R7均选用1/4W碳膜电阻器;R2选用小型全密封式可变电阻器(调节其电阻值,使水位在低于L点后水泵即开始抽水);R4选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

潜水泵缺相保护及自动抽水装置6

    本地区常因三相电缺相而烧毁水泵。为此,本人设计了如图所示的潜水泵缺相保护及自动抽水装置。当A、B、C任一相断电时,其相线上的接触器会断电而释放,电机停止工作,从而得到保护;图中K1两端串接在压力表的触点上,当压力表内压力小(水少)时,压力表的触点闭合使JC1、2、3吸合,水泵抽水。一定时间后压力表增大,其触点断开而使JC1、2、3释放,水泵停止抽水,当水少压力变小时,又重复上述过程。交流接触器选用JC10-470型。其触点容量为40A。

水箱水位自动控制器
  本文向网友介绍一款水箱水位自动控制器的制作。在一些农村,普遍使用井水作为日常生活用水,与之相配套的还在屋顶装有水箱,通过水泵将井水抽到高处的水箱中储存起来,平时就用水箱中的水,从而达到如同城市中的自来水一样方便的效果。在使用中经常会将水箱中的水用干后才知道水箱中已没水了,此时才去合上水泵电源向水箱中供水,整个过程都需要人工参与,非常麻烦,有时还会一时疏忽而使水箱中的水满溢,弄得整个屋子都是水。利用本文介绍的这款水箱水位自动控制器,能够实现如下功能:水箱中的水位低于预定的水位时,自动启动水泵抽水;而当水箱中的水位达到预定的高水位时,使水泵停止抽水,始终保持水箱中有一定的水,既不会干,也不会溢,非常的实用而且方便。
1、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采用CD4011四与非门作为处理芯片,原理图如图1。
图1
  12V直流电压经VD1,一路经R8点亮发光管LED1,作为电源指示,另一路作为系统的工作电源。接通电源后,如果水箱中没有水,则两个水位探头经R1、R2与正电源相连,即为高电位,IC1的3脚输出低电平,经IC1D处理后,11脚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一路经R5加在VT1的基极,使VT1饱和导通,继电器得电吸合,启动水泵抽水;另一路经R7接到IC1的6脚,由于高水位探头也为高电平,经与非门处理后,IC1的4脚输出为低电平,将IC1D与非门锁住。随着水泵不断向水箱供水,水箱中的水位逐渐升高,当低水位探头浸到水后IC1的1脚变为低电平,3脚输出高电平,但此时与非门已被锁住,故而不会影响输出,水泵继续抽水;随着水位的进一步升高,当水位碰到高水位探头时,IC1的2脚和5脚都变为低电平,这个变化对IC1的3脚没影响,而4脚却因5脚变为低电平,输出为高电平,这样IC1的12、13脚都是高电平,11脚便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失电断开,水泵停止抽水,同时这个低电平又经R7加在6脚上,使4脚保持高电平。直到水位再次低于低水位探头时,又将重前述过程,从而对水箱的水位实现自动控制。
图2是我们设计的PCB板图,可供自制作线路板的网友参考!
图2
2、调试与安装
  该电路原理简单,本站提供的元件参数都已调好,只要焊接无误,一般一次就能成功。焊接步骤:
先焊电源部分 将二极管和相关元件按线路板上所标的位置焊接好,当焊完发光二极管后,可以对电源部分进行调试。从电源输入端插入稳压电源,看发光二极管是否点亮,若不亮,仔细查看VD1电否反焊。
再焊输出部分 电源部分正常后,接下来焊继电器和输出三极管。焊好后,再次通电,用一根导线将正电源和IC1的11脚的位置(此时还没焊上集成电路)碰一下,如果能听到一声清脆的继电器吸合声,同时可看到工作指示灯点亮,断开后又能吸到另一声音同时工作指示灯熄灭,表明输出部分也无误。
最后焊处理部分 经过前面两部后,只要焊上IC及相关的电阻就能工作了。
制作完成后的水位控制器装于合子内的位置见图3:
图3
调试:用导线与线路板上的接线端子接好,接上电源,电源指示灯点亮,同时继电器应吸合,然后用手将低水位探头的引出线与地相连,再将高水位探头与地相连,此时断电器断开;接着将高水位探头引出线与地断开,然后再将低水位与地断开,此时继电器再次吸合,反复测试几次,如都是按上述规律变化,则说明电路工作正常。
实地安装:水位探头选用φ16-20的不锈钢管,这种材料不易生锈,可靠性较好。将探头伸入水箱中与水箱盖固定处要注意绝缘处理。安装可选用一种防水接头来完成,把不锈钢管伸入中间,拧紧就行,其尺寸及外型见图4、图5。φ16-20的不锈钢管配PG21或PG29的防水接头刚好。
图4
图5
用一根两芯屏蔽线作为水位信号的引入线,将屏蔽层与水箱外壳相连,另一头接线路板的地,两根芯线分别连接线路板上的L和H处,其中L与低水位探头相接,H与高水位探头相接。注意水位信号线尽量要短,太长有可能会受到外界干扰,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最后在继电器的输出端子上接上用于控制水泵电源的引出线,系统就算安装完成了。接线图见图6:
图6
水位探头与控制器的接线按上图所示,分别将四根探头通过连线与控制器上的水位接接线柱相对应的端子相接,探头线不能太长,最好控制在1.5米以内,过长的话容易引入无线电干扰信号,而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水塔自动抽水装置的设计:
【摘要】根据物体在水中漂浮的性质,可以用一个浮球来感知水塔里水位的升降,用来控制电动机,使电动机能自动对水塔上水,水满时能自动断电停止对水塔抽水,真正做到了水塔的全自动控制功能,解决了人们日常用水的诸多不便。
【关键词】水塔;浮球;自动抽水
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许多家庭都使用上了高位水池自来水系统或楼顶太阳能热水箱。如果给这些水箱上装上下面介绍的装置,则可实现无人操作缺水自动上水、水满自动停水,既方便省事又节约水电资源,不会出现水上满后没有及时关掉电源而四处溢流的现象,本装置安装方便,使用简单、彻底解决了手动操作给人们带来的诸多不便、是家用水塔目前最好的互补装置。
(一)结构及工作原理
由220V市电经电容C1降压限流,晶体二极管VD1~VD4桥式整流电容器C2滤波和稳压二极管VD5稳压后,输出约12V直流电供继电器(继电器型号为:小型大功率继电器K:JQX–20F–C)和控制电路使用。
工作电路由降压镇流电路、浮球和继电器构成,由于绳索的牵引作用,浮球在水中只可能有三种状态(即:平躺、倒立和竖立)。
当浮球倒立时,浮球内部的铜球由于自重将从通道中进入弧形沟槽形,由于铜球的自重它将压在铜片A和B上,此时接通工作电源使继电器工作,继电器将吸合衔片,接通电动机电路,电动机开始对水塔抽水,此时铜球将停留在弧形沟槽。随着水位的上升,当浮球竖立时,铜球由通道进入空腔内,电源断开,继电器停止工作,断开电动机电源,电动机停止对水塔抽水,此时铜球将停留在浮球空腔中。浮球将平躺于水中。随着水位的下降,铜球将再一次的进入到弧形沟槽中。
该装置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个制作精巧的浮球,由于它是一个流线形,并且它的自重主要集中在中部,所以它在水中一定是平躺着的,当水塔没有水时,它下降到低部,由于绳索的作用,它会倒立着,浮球将进入圆弧沟槽,此时将接通工作电源,电动机开始对水塔抽水,随着水位的上升,浮球也随着慢慢上升,当水抽满时,浮球上升到上面,由于绳索的作用,小球将竖立起来,这时小球将进入浮球空腔内,电路断开,电动机停止对水塔抽水,如此循环就实现了水塔的自动抽水功能.
浮球的内部结构:它的圆弧沟槽的左右两部分各有一个铜片,并且左右两部分不相连,左右两部分各接电源一个电极,导线直接由浮球内表面和绳索一起引出,导线接至控制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负载触点接电机工作电压,这样就可以实现水塔的自动抽水。为了使铜球工作时能与电极A和B良好接触,铜片A和B的平面展开图也可做成。
由于考虑到抽水时,水的冲击作用,小球可能在圆弧形槽中颤动,导致电路忽断忽开,可以在继电器上并联一个合适容量的电容(此电容容量大约为220μF),来延迟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以保证电动机能够稳在对水塔抽水。
(三)主要元器件选择
VD1~VD4均用1N4004型硅整流二极管;VD5用12V、0.25W普通硅稳压二极管,如:2CW60、1N4106型等。C1用优质CBB13-400V型聚丙烯电容器,C2.C3均采用CD11-16V型电解电容器。
继电器采用小型大功率继电器JQX-20F-C其工作时所需额定电压为直流6V/12V/28V在这里可用直流工作电压12V,吸合电流为80Ma,工作时消耗功率为AC:≦2.5W、DC:≦3.5W,其触点负载240V×10A交流负载。
(四)结论
浮球开关是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液位控制器件,没有复杂电路,它具有比一般机械开关体积小的优点。选型时只要材质选用正确,任何性质液体,温度皆可使用。本装置的优点是:能按照使用者的要求,自动控制容器中水位的高低,根据预先设定的水位自动启动抽水泵对水塔抽水,达到一定的水位后,自动关闭抽水泵停止抽水;通过低压电来控制继电器,完成对水塔供水的自动控制,安全可靠。无需人工监控水塔内水位,就可长期自动地给水塔充分供水而保证不会溢出塔外,这样不仅让用户省力放心,而且不会造成水电资源的白白浪费,从而为家庭和社会节约人力和资财;其生产制造
;成本不高,具有结构简单,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操作维修方便,本品适用于工厂及家庭的自备水泵、水井及贮水池和水塔、水箱等供水系统的水位自动控制。安装方便,经久耐用,经济实用的优点,用户容易接受。
本装置改变绳索的长度和不同型号的继电器,若电机采用三相电动机,则可以改变不用的继电器,来控制不同的电动机,可以满足各种水塔的需求,该装置结构简单,使用范围甚广,是各种使用型水塔用户的最佳选择.

浮球开关

选择家用增压泵全攻略

家用增压泵按叶轮形式通常有两种:离心式,叶片式。离心式增压泵(如静音的屏蔽泵)的运行噪音相对叶片式增压泵(如铜泵头铜叶轮增压泵)的噪音低。

       增压泵的自动控制方式通常有三种:压力控制、水流控制和水位控制。压力控制的水泵通常用在龙头不能自然出水的管道。水流控制的水泵通常用在龙头能自然出水,出水流量大于筷子粗细的管道,水位控制用在水塔,水池等蓄水容器。

       现在的水泵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很多厂家为迎合顾客那种喜欢大功率、高扬程的心态,水泵各项性能指标的标注非常随意,唯恐自己的标注比别人的低。

  衡量水泵性能的好坏,功率大小并不重要,而是机组效率;在同等扬程、同等流量的情况下,功率小的效率高,也就是说性能好。水泵有最高扬程流量和额定扬程流量的标注方法,市场上大多数水泵都以最高扬程流量来标注,有些厂家水泵的标注很离谱,如普通的铜泵头增压泵,标准功率为90w(最高扬程10米)和120w(最高扬程13米),有的商家为了取得好的销售额,改成100w(最高扬程12-15米)和150w(最高扬程15-20米),流量也高的吓人。还有自吸水泵,理论吸程是10米,由于水泵汽蚀余量(泵头制造中粗糙度引起的水汽化现象)的存在,自吸水泵的有效吸程为8-8.5米。但商家为了吸引顾客眼球把这些参数标得超乎想象。所以在购买水泵之前要向卖家多了解水泵的实际参数,如实际扬程和实际流量,以免造成麻烦。万一卖家不如实告知怎么办?哈哈,不急!有个妙招,那就是看体积、称重量!不管他的水泵功率标注得有多大、扬程有多高,同样重量和同样尺寸的水泵的扬程、功率是相近的。

关于增压泵工作原理:增压泵在工作时,扬程为零时流量最大,到了最高扬程时流量为零。根据各工况点的流量和扬程的变化,就可以画出水泵的工作曲线,这就是水泵的性能特性曲线图。水泵选型需根据现场来决定,如:管路长短,管径大小,弯头多少,热水器容量,热水器类型,喷头出水量等等。特别是承压式电热水器,由于其装置特殊,须选用出水量稍大的水泵,小流量水泵难以起到效果。管道增压并不是安装了水泵就万事大吉,造成低水压的原因有很多种,典型的如管道老化,特别是镀锌管,使用多年后会逐渐锈蚀,导致管道堵塞引起水流减少;还有90度弯头过多,也会造成出水量减少,像这些原因造成的水压偏低,装了水泵后效果很不明显。增压泵有个特性,当管道流量跟不上水泵的流量或超过水泵的流量时,增压效果也不明显。所以在选购水泵前要排查水压偏低的原因,不能盲目购买水泵。若要购买,建议咨询管道工或找经验丰富的商家给你参谋。

        近几年,太阳能热水器已经很普及了,但由于落差过小导致出水无力问题也使大家头疼不已,在选购太阳能下水增压泵时,要选购真正的热水型水泵,热水型水泵市场上很多,但也有一些厂家硬是把输送常温液体的水泵说成热水的,比较典型的就是普通的90w和120w铜泵头增压泵,由于绝缘等级只有E级,若长期输送高温液体会使电机绝缘过早老化而缩短水泵的使用寿命,严重的会引起电线短路导致火灾。怎么识别热水型水泵呢?我教大家一招,真正的铜泵头热水型水泵在泵头和电机中间加以一片橡胶块隔离泵头的高温,在电机尾部加以风扇强制散热。若没有隔热胶块和强制散热风扇的增压泵,不适合输送高温液体。目前最好的家用热水增压泵数静音的屏蔽泵了。

早三四年,国内屏蔽泵市场还是外国品牌的天下,在近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国内企业也成熟掌握了其制作加工工艺,由于物美价廉,逐渐取代了洋品牌。屏蔽泵有陶瓷套和石墨套之分,前者的寿命长于后者。它有如下优点:耐高温抗磨损长寿命免维护无泄漏超静音大流量。屏蔽泵价格比普通增压泵略贵,价格视出水功率不同,国产屏蔽泵在300到600之间,洋品牌屏蔽泵在400到1000之间。由于屏蔽泵在使用过程中的出色表现,销量年年递增,可以断言普通增压泵会被屏蔽泵取而代之成为主流。

古道牛马系列讲座一

教你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增压泵

网友A(2017-08-22):
水箱水位自动控制器几年前做过,水位探头容易电解!

网友B:
这些电路有两个比较大的缺点;1、电极用的时间一长,就由于电解的作用使初始设定的水位发生变化。2、没有考虑到停水后,电机水泵或电磁阀工作,容易发热使设备烧坏的情况。

网友C(2018-01-23):
这个电路图9013的集电极能控制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D:
现在都是用温度探头做水位监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9013的集电极能控制多大的接触器?

不是用9013直接去控制接触器,而只是用9013控制继电器的通断间接控制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