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用单片机控制lcd显示

楼主:
求指点

网友A(2016-06-29):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在电源的输出端要用到AD转换芯片吗???

网友C:
不明白。是不是用lcd显示电压?
电压是个模拟量,需要转换成数字量(AD转换),送单片机处理然后控制lcd显示。

网友B:
是用LCD显示

网友D:
把控制要求写进程序就好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比如开关电源输出22v,可以采用10k和100K电阻串联在输出端,
10k电阻就分压分到2v电压
简单点可以用单片机内部的AD功能,单片机AD脚和地线并联到10k电阻上,
再读取脚位上的电压,再通过欧姆定律按比例放大电压值,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显示电压值了

网友F:
直接使用ADC芯片转换成数据,然后用单片机驱动1602显示

网友A:
两个任务:AD和1602显示。有片内AD功能的单片机直接使用片内AD,没有片内AD功能的单片机选用串行AD芯片。

网友A: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61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实例61  LCD1602显示屏显示

程序可以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