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精度频率计设计 原理图+pcb+源程序

楼主(2016-06-29):
频率计pcb

高精度频率计原理图

单片机程序如下:
/**********等精度频率计*************/
/******LCD1602+STC12c5410AD+40M*****/
/************2013-8-1***************/
/***********0.1HZ-40MHZ*************/
#include"STC12C5410A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sbit fp = P2^2;
sbit LED = P2^6;
sbit lcdrs = P2^1;
sbit lcden = P2^0;
sbit GATE  = P3^7;         //门控信号
/************变量声明***************/
uint t0,t1;
double feq;        //测得频率值
uint x=1000;//初始化闸门时间
/************1ms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400;y>0;y--);
}
/**********液晶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en=0;
        P1=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液晶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P1=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
{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f: ---Ready---- ";//初始化显示
        uchar code table1[]="t: ---Ready---- ";
        lcden=0;
        GATE=0;                                                                //开始先关闸门保证第一次测量准确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write_date(table[num]);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write_date(table1[num]);
    TMOD=0xD9;        //T0内计数,T1外计数
        AUXR=(AUXR|0x80);
        AUXR=(AUXR|0x40);
        AUXR=(AUXR|0x04);
        TR0=1;
        TR1=1;
        ET0=1;
        ET1=1;
        EA=1;                //EA最后保证一起计数

}
/**********拆分显示*************/
void write(double f)
{
        uchar i;
        uchar ch[12];
        sprintf(ch, "%.6f", f);       //把数转换为字符串
        for(i=0;ch[i]!='\0';i++)
        {
           write_date(ch[i]);
        }
}
/*********频率计算*************/
void calcu_Fx()
{
        uchar i;
        float N,M;
        double feq_cl;
        M=(t0*65536)+(TH0*256)+TL0; //内计数值
        N=(t1*65536)+(TH1*256)+TL1; //外计数值
        if(fp==0)                                        //判断是否分频
                feq=(N/M)*80000000;
        else
                feq=(N/M)*40000000;

        feq_cl=feq;

        write_com(0x80+0x03);                //第一行刷屏
        for(i=0;i<16;i++)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3);                //第二行刷屏
        for(i=0;i<16;i++)
                write_date(' ');
        if(feq>0.05&feq<=1000)                //频率显示HZ/周期S
        {
                write_com(0x80+0x03);
                write(feq_cl);
                write_date('H');
                   write_date('z');
                write_com(0x80+0x43);
                write(1/feq_cl);
            write_date('s');
        }
        else if(feq>1000&feq<=1000000)//频率显示KHZ/周期mS
        {
                write_com(0x80+0x03);
                write(feq_cl/1000);
                write_date('K');
                write_date('H');
                   write_date('z');
                write_com(0x80+0x43);
                write(1000/feq_cl);
                write_date('m');
            write_date('s');
        }
        else if(feq>=1000000)          //频率显示MHZ/周期uS
        {
                write_com(0x80+0x03);
                write(feq_cl/1000000);
                write_date('M');
                write_date('H');
            write_date('z');
                   write_com(0x80+0x43);
                write(1000000/feq_cl);
                write_date('u');
            write_date('s');
        }
        else                                         //无输入频率显示0HZ周期显示0s
        {
                 write_com(0x80+0x03);
                write(0);
                write_date('H');
            write_date('z');
                   write_com(0x80+0x43);
                write(0);
            write_date('s');
        }

}
/********自动闸门选择*************/
void chane_time()
{
        if(feq>0.05&feq<=0.5)        //频率小于0.5HZ 闸门时间20秒
                x=20000;
        if(feq>0.5&feq<=10)//频率小于10HZ大于0.5HZ,闸门时间6秒
                x=8000;
        if(feq>10&feq<=100)//频率小于100HZ大于10HZ,闸门时间4秒
                x=6000;
        if(feq>100&feq<=10000)//频率小于2000HZ大于100HZ,闸门时间2秒
                x=4000;
        if(feq>10000)                  //频率大于10K闸门时间1S
                x=2000;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测频初始化
        while(1)
        {
                LED=0;
                GATE=1;                                         //开闸门
                delay(2*x);                          //延时关门时间(第一次1秒)
                GATE=0;                                 //闸门时间到gate为0;关门然后计算
                calcu_Fx();                         //计算频率
                TH1=TL1=TH0=TL0=t1=t0=0;  //所以计数清零为下次做准备
                chane_time();            //根据频率选择闸门时间
        }
}
/*******定时器0对内计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 //内部计数
}
/*******定时器1对外计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1++;//外部计数
}

网友A(2018-04-15):
feq=(N/M)*80000000;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2020-05-16):
您好,请问这频率计最高测量范围可达多少

网友C(2022-04-16):
楼主能说明一下具体功能和测量参数吗?

网友D:
怎样测LC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