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系统开发实例 带仿真和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6-06-29):
2.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第一个按键,速度等级增加,有多个速度等级,速度等级显示在LCD上
第二个按键,速度等级减小

第三个按键,电机停止
第四个按键,电机启动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f.h"
#include "lcd1602.h"

void MotorStop(void);  //声明函数
void qx (u16 ii);
void zt (void);

sbit k1=P3^2; //  运行与停止
sbit k2=P2^1; //  方向转换
sbit k3=P2^2; //  速度调整
sbit k4=P2^3; //  设定圈数

u8 code ffw[4] ={0x01,0x02,0x04,0x08};  //  正转
u8 code rev[4] ={0x08,0x04,0x02,0x01};  //  反转

u16 snum=156;        //预设角度
u16 rate=101;        //预设速率
u16 ii;                        //角度显示
u16 ia=100;                        //报警值

void Delay_xms(u8 x)//ms延时函数
{
u8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bit on_off=1;        // 运行与停止标志
bit direction=1; //方向标志

void to(void) //外部中断
{
IT0=1;
EX0=1;
EA=1;
}

void bao (void)         //、、、、、、、、、、、、、、、、、、、、、、、、报警        、、、、、、、、、、、、、、、、、、、、、、、、
{
if((ii==ia)|(on_off==1))
  {
   ii=snum;
   if(on_off==1)
   {
        zt();
   }
   else
   {
   qx(ia);
   display_lcd(0x19,0x21);
   }
   on_off=1;
   MotorStop();
  }
}

void clockwise(u16 rate) //顺时针转动
{
u8 i;
for(i=0;i<4;i++)
  {
   P1=ffw[i];
   Delay_xms(rate);//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P1=0xff;
}

void anticlockwise (u16 rate) //逆时针转动
{
u8 i;
for(i=0;i<4;i++)
  {
   P1=rev[i];
   Delay_xms(rate);//转速调节
  }
}

void key (void) //按键判断
{
         if (k2 == 0)
                {
                        delay(10);
                        if (k2 == 0)
                            {
                                direction=~direction;        // 方向标志;
                                }
                                while (!k2);
                }
if(on_off==1)
        {
     if (k3 == 0)
                {
                        delay(10);
                        if (k3 == 0)
                            {
                                  while (!k3)
                                   {
                                    if(direction==1)
                                     {
                                          Delay_xms(100);
                                          if(rate<255)
                                          {
                                           rate++;
                                          }
                                     }
                                         else
                                         {
                                          Delay_xms(100);
                                          if(rate>10)
                                          {
                                           rate--;
                                          }
                                         }
                                   }
                                }
                        }
        if (k4 == 0)
                {
                        delay(10);
                        if (k4 == 0)
                            {
                                  while (!k4)
                                   {
                                    if(direction==1)
                                     {
                                          Delay_xms(100);
                                          if(snum<255)
                                          {
                                           snum++;
                                          }
                                     }
                                         else
                                         {
                                          Delay_xms(100);
                                          if(snum>10)
                                          {
                                           snum--;
                                          }
                                         }
                                   }
                                  }
                   }
  }
}

void zt (void) //状态显示
{
  u8 a,b,c,d,e,f;
if(on_off==0)
  {
  display_lcd(0,'n');
  }
  else
  {
  display_lcd(0,'f');
  }
  if(direction==1)
  {
  display_lcd(1,0x7e);
  }
  else
  {
  display_lcd(1,0x7f);
  }
  a=snum/100;
  b=(snum-100*a)/10;
  c=(snum-100*a-b*10)%10;
  d=rate/100;
  e=(rate-100*d)/10;
  f=(rate-100*d-e*10)%10;
  display_lcd(0x10,a+'0');
  display_lcd(0x11,b+'0');
  display_lcd(0x12,c+'0');
  display_lcd(0x15,d+'0');
  display_lcd(0x16,e+'0');
  display_lcd(0x17,f+'0');
}
void qx (u16 ii)
{
u8 a,b,c;
a=ii/100;
b=(ii-100*a)/10;
c=(ii-100*a-b*10)%10;
display_lcd(0x10,a+'0');
display_lcd(0x11,b+'0');
display_lcd(0x12,c+'0');
}
void quan (void)  //圈数
{
if(on_off==0)
  {
   if(direction==1)
   {
    for(ii=0;ii<snum;ii++)
        {
          clockwise (rate);
          bao();
          if(on_off==0)
          {
          qx(ii);
          }
        }
   }
   else
   {
          for(ii=0;ii<snum;ii++)
           {
            anticlockwise(rate);
             bao();
                 if(on_off==0)
             {
             qx(ii);
             }
       }
   }
  }
}

void main (void)
{
  to();
  lcd_init();
  zt();
  while(1)
  {
  key();
  quan();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if (k1 == 0)
                {
                        delay(10);
                        if (k1 == 0)
                            {
                                on_off=~on_off;        // 运行与停止标志;
                                }
                                while (!k1);
                }
}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机是多大的电机??工业用大功率电机你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B(2019-03-04):
感谢分享  但是我没有积分了   只能看看你的原理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