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如何把一个程序变成多.c文件的样式

楼主(2016-06-29):
有没有谁知道如何把一个程序变成多.c文件的样式,extern怎么用?

楼主:
我知道是keil,用keil如何做到

网友A:
extern 直接引用

楼主:
谢谢,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有一个。h文件就必须包含一个.c文件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一个。h文件就必须包含一个.c文件么?

问题解决,谢谢了

网友B:
多个.C就是要多个头文件对应,EXTERN外部函数申明,你用头文件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C就是要多个头文件对应,EXTERN外部函数申明,你用头文件就懂了

extern一般在什么地方声明?在.h里声明还是在.c里声明?

还有我在建立文件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建立.c和.h。然后只需添加.c?

网友B:
调用外部函数,你重新定义一个.h文件,在里面申明EXTERN函数,然后再别的.c文件中调用,但要包含那个外部函数的头文件

网友C(2016-08-20):
用keil就行了

网友D:
不懂keil但是,上面也有朋友说了一种答案,其实也可以把子程序分成几个头文件来写,然后再include引用就好

网友E:
好像我记得一个程序只有一个.c文件,其他的可以有多个.h文件

网友F:
这个要你自己创建的时候分成多个*.C的文件(你可以把每个功能写一个*.C的文件),然后在添加到KEIL里面,给个教程你看下

网友G:
可以在一个工程里面建立多个.c文件,一起添加到源组里面。比如说,一个12864的显示程序,你可以把main()函数和12864的驱动函数分开写,你调用的只不过是12864驱动函数中的显示函数罢了,这只需要main()函数里面申明下要调用的显示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H:
只都是模仿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