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下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想弄个可调的倒计时显示。可是仿真之后数码管不动。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bi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buffer[]={0,0,0,0};
uchar minute=0,sec=30;
uint count;
uint k;

sbit FM = P1^7;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i,j;
for(i=ms;ms>0;ms--);
for(j=112;j>0;j--);
}

void tt0()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f(count==10)
{
count=0;
if(sec==0&&minute==0)
{
P0=0xc0;
P2=0x0f;
P3_0=0;          //rel
FM=0;

while(1){P3_1=1;}    //daim yenix
}

if(sec==0)
{
sec=60;minute--;
if(minute=9)minute=9;
}
sec--;
if(sec>=59)sec=59;
}

buffer[0]=sec%10;
buffer[1]=sec/10;
buffer[2]=minute%10;
buffer[3]=minute/10;
count++;
/*if(count%10==0)
P3_1=0;*/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10;i!=0xff;i--)
{
P0=buffer[i];
P2=bbit[i];
delay(10);
P0=0xff;
}
}

void main()
{
P0=0x00;
P2=0x0f;
P3_0=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0;
ET0=0;
while(1)
{
buffer[0]=sec%10;
buffer[1]=sec/10;
buffer[2]=minute%10;
buffer[3]=minute/10;
display();

if(P1_0==0)
{
delay(20);
if(P1_0==0)
{sec++;if(sec>=60)sec=0;}while(P1_0==0);
}
if(P1_1==0)
{
delay(20);
if(P1_1==0)

{sec--;if(sec>=60)sec=59;}while(P1_1==0);
}
if(P1_3==0)
{
delay(20);
if(P1_3==0)
{minute++;if(minute>=9)minute=0;}while(P1_3==0);
}
if(P1_2==0)
{
delay(20);
if(P1_2==0)
{minute--;if(minute>=9)minute=9;}while(P1_2==0);
}

if(P1_4==0)                     //qikip,wakit balgulaxka baxlax
delay(20);
if(P1_4==0)
{
EA=1;
ET0=1;
TR0=1;
P3_1=0;
        while(1)
{
display();
}
}
}
}

网友A(2016-06-30):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B:
楼上2168太没诚信啦,源程序都不给出来,只给个HEI文件,害我下载浪费金币

网友C:
用 zl2168 的文件仿真没啥问题,但如果是制作实物就显得有些麻烦了。
3 个数码管,还有3个级联的595,成本就不说了,单布线就让人有点头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2168太没诚信啦,源程序都不给出来,只给个HEI文件,害我下载浪费金币

谁规定一定要给程序?无偿给个可靠的电路和仿真,给你个提示,还不好吗?程序有啊!在书中,自己去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 zl2168 的文件仿真没啥问题,但如果是制作实物就显得有些麻烦了。
3 个数码管,还有3个级联的595,成本 ...

3 个数码管、3个595,成本高吗?你找个低成本电路,我看看。布线也不复杂,你找个布线简单电路,我看看。评论,评不到点子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 个数码管、3个595,成本高吗?你找个低成本电路,我看看。布线也不复杂,你找个布线简单电路,我看看。 ...

把单片机的 I/O 口用好 外加个一体化数码管就你搞定了。
你上面贴出的那玩意根本就没发挥出单片机的潜力,跟用数字集成电路来制作好不了多少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单片机的 I/O 口用好 外加个一体化数码管就你搞定了。
你上面贴出的那玩意根本就没发挥出单片机的潜力 ...

你讲的有道理。3个IO口直接驱动(低电平)数码管就行了,但一般情况,不排除单片机IO口还有其他用处。

网友D:
你确定 你这原理图 适用于倒计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 你这原理图 适用于倒计时的

适用不适用,你仿真啊!上面不是有了一句: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