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3种发送方式

楼主(2016-06-29):
第一种 USART_IT_TXE(发送寄存器空中断) 顾名思义,一旦寄存器空了 就会中断一次,为了防止一直进该中断或者不断往该寄存器装载数据,
在不装载数据时,一般需要做如下操作:
1.初始化的时候,屏蔽该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XE, DISABLE);
2.要发送数据前,使能该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XE, ENABLE);
3.发送数据结束后,屏蔽该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XE, DISABLE);
第二种 USART_IT_TC(发送完成中断) 意为:发送寄存器发送完成之后,会进一次中断,它不像发送寄存器空中断,这时填入下一个数据,等到发送完成后再一次进入中断。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为了防止每次发生的第一个数据丢失,需要事先将该标志清零,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第三种方式采用DMA通道发送,具体的需要日后介绍。
另外不管是哪种发送方式,需要一提的是倘若用于485通信时,一定要检测USART_FLAG_TC,即进入一次发送完成标志,才可以切换接收模式,否则会造成最后一个字节未发出。

网友A(2020-12-26):
另外不管是哪种发送方式,需要一提的是倘若用于485通信时,一定要检测USART_FLAG_TC,即进入一次发送完成标志,才可以切换接收模式,否则会造成最后一个字节未发出。

谢谢谢谢!刚好遇到这个问题,等我试试!

网友A:
经过楼主的提醒,成功解决RS485发送不出最后一个字节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B:
多谢楼主,书上教的都是大方向,细节才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C:
写得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