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二极管害人不浅

楼主(2016-06-29):
上次发了一批二极管经过仪器测量1000V 有些800. 有些200V 15V 为了验证仪器是不是正常的,我特地找了两只测测量耐压低的管子测试。结果上机开了两次就挂掉了 测仪结果如下图

网友A(2019-04-27):
太离奇了吧?1000V耐压竟有15V的????

网友B:
二极管在国内某些小厂制造是良莠不齐的。有的还好,有的就粗制滥造。只希望能够优胜劣汰吧。目前都拿着根鞭子在监督采购~~敢买次品,抽~~

网友C(2019-09-17):
没那么严重吧,我认为国内元件基本指标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D:
次品害人不浅,采购要谨慎。

网友E(2019-11-12):
有这么回事吗 ,采购要谨慎。

网友F:
应该是搞错了吧!常用的二极管很少有耐压15V的,除非鍺材料二极管!或者是把稳压管当成普通二极管了吧

网友G:
图片不清楚看不到器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