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自制太阳能家用发电系统

楼主(2016-06-29):
我的家在高层顶楼,前方没有任何阻挡光线的障碍物,所以突发奇想自己安装了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预计可供家庭照明和电视使用5小时,这个时间足够晚间使用。上图给大家看看我的设计及实物照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上图是太阳能电池板安装支架设计图,由于考虑到冬天太阳仰角较小且光线偏弱,所以将支架仰角由原设计37度调整为40度左右,共制作四套。

这一张是太阳能电池控制器配置的原始接线图,可利用它的直流灯控制功能加以改进实现市电和蓄电池供电自动转换功能(见下图)。

这一张是自己设计的太阳能供电及自动切换控制原理图,故障状态下弹起(应急按钮)使J1、J2失电,恢复到市电供电方式,更多细节见图中详细说明。

        这两张图是已经安装好的四块12V50W多晶太阳能电池板(单晶电池板阳光下转换率稍高,多晶电池板弱光或阴天情况下转换率稍好,综合考虑后选择了多晶电池板),四块电池板并联后可达200W输出功率。放置在楼顶不会有任何光线障碍,(阴天除外,呵呵呵,废话不是)

这是在二楼凉台安装的12V100Ah蓄电池、网购控制器以及瞬时可达1000W持续输出500W功率的逆变器,还有自己制作的自动切换供电方式的控制器,网购控制器设定光控天黑后启动蓄电池供电并逆变为220V,延时5小时候自动切换为市电供电。已经连接好了供电线路,可以正常向室内供电。

这两张是控制及逆变部分细节图,带一个绿色按钮和一个指示灯的黑色盒子是自制的“自动供电方式切换控制器”,用于当蓄电池亏典、控制器故障、或设定的蓄电池供电时间到达时自动切换为市电供电方式,绿色按钮为应急按钮,当弹起此按钮时为市电供电,内部元件在前面图中有说明。为了达到最小损耗和最大电流指数其配线方面为:一。太阳能电池板至控制器为4平方多股纯铜导线。二、市电来电和逆变后去电为2.5平方多股纯铜导线。三、蓄电池至控制器为2.5单芯纯铜导线。四、其它为1.5平方多股纯铜导线。今天测试蓄电池供电带42寸液晶电视(120W),照明灯最多6个(约300W,时间短)最少3个(约150W)三小时一切正常,此时测量蓄电池电压12.1V,预计再运行2~3小时问题不大,达到了预期效果。

网友A:
好厉害  见识了

网友B(2016-09-21):
这样一套得话非多少钱啊?

网友C:
关键是价格,价格合适的话,可以搞多一点太阳能电池板试一下!!!

网友D(2016-11-03):
家用一般不推荐接蓄电池,价格贵寿命短。

不用电池,价格能省差不多一半

网友E(2017-05-20):
楼主有资料吗,发我参考下

网友F: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17-07-07):
我喜欢楼主的市电和电池切换的那个东西,能否再说一二。

网友H:
绿色环保又节能,值得推广哈,更多的人使用,这样也就可以减小污染了

网友I(2017-08-12):
造价估计不会低啊

网友J:
这些钱什么时间能收回成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家用一般不推荐接蓄电池,价格贵寿命短。

不用电池,价格能省差不多一半

没有蓄电池的话只能中午有太阳时用,电源稳定吗?

网友L(2018-08-07):
不错,电池够大吗,运行几年了。我自己搞了一个小的,位置不好一天就三个小时的光照。不过配件都是免费的,就自己买了个控制器,跟楼主的一模一样的控制器。

网友M(2018-09-09):
可惜现在成本太高,用着不划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不错,电池够大吗,运行几年了。我自己搞了一个小的,位置不好一天就三个小时的光照。不过配件都是免费的, ...

怎么样才能联系你

网友O:
现在有了分散式的补贴政策,个人要是有大房子的,没有遮挡物的,光线充足的地方弄个这个很不错的,虽说我国的电网很强大,谁也保证不了的意外,这个能保证自己家的意外少一点。

网友P:
牛人  ,功率是不有点小

网友Q(2018-10-14):
电池板哪里买的

网友R:
用这个是亏呢还是亏呢,比用电贵吧

网友S:
这一套不便宜吧

网友T:
蓄电池多少钱?

网友U:
光伏板多大的

网友V:
造价不低吧?

网友W(2018-11-13):
除非离电网好远再一个就是好有钱。一般来说不划算的

网友X(2018-12-13):
逆变器输入端不是应该接蓄电池上么  太阳能晚上防止回流怎么处理的 ?

网友Y:
赞一个,太棒啦~

网友Z(2019-01-25):
不建议使用蓄电池,更换一种储电方式更好,不然花销和维护费用会变高

网友Z:
我总体分析了一下造价,民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多晶太阳能电池板网上出售方式一般都论套卖,10套200多一点,其它的也不是很贵,就是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比较短要定期更换,总体造价我个人估价约800元,
民用电价格大约在0.5~0.7元之间,还算可以

网友AA:
功率有点小,都不够一天的使用量。

网友AB(2019-03-05):
自动充电很好,就是成本高。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我总体分析了一下造价,民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多晶太阳能电池板网上出售方式一般都论套卖,10套200多一点 ...

蓄电池都差不多这个价了

网友AD:
佩服  赞一个

网友AE:
主要还是成本高,要不农村早就普及啦

网友AF(2019-08-12):
引用 网友G:
我喜欢楼主的市电和电池切换的那个东西,能否再说一二。

同问,电池与市电切换的系统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家用一般不推荐接蓄电池,价格贵寿命短。

不用电池,价格能省差不多一半

请问,不用电池,应该只是大白天能用?晚上得用市电吧

网友AG:
楼主厉害,我建议既然搞了,就索性搞大,做个5kw的,冰箱,电磁炉也能用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楼主厉害,我建议既然搞了,就索性搞大,做个5kw的,冰箱,电磁炉也能用

你的建议不错,最好再装个风能发电,这样就‘几乎’24小时都在发电了!吧甲鱼电器都改成DC12V或24V,这样就可以省掉电池及逆变,减少变换耗损。。。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你的建议不错,最好再装个风能发电,这样就‘几乎’24小时都在发电了!吧甲鱼电器都改成DC12V或24V,这样 ...

不错,我也想向这个方向发展

网友AI:
学习到了,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AJ:
同问,电池与市电切换的系统 。想做套来单层照明用

网友AK:
平均一天发电多少

网友AL(2019-09-11):
很给力!一共用了多少钱呢。

网友AM:
蓄电池可以自己做

网友AN:
楼主好厉害,向你看齐

网友AO:
楼主不要只是做着自己用,如果能用到没有市电或者供电不方便的场所,产生经济价值,才更有意义!

网友AP:
楼上说法赞同,家用市电.有部分地方不适合接市电,那用这个就好了.不过我们住小区的就算了,楼顶不能搞架子不说,家里还要搞个控制台,老婆不允许,一切免谈...

网友AQ:
我觉得价格太高,还是因为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AR(2021-02-08):
在偏远地区还是很实用的,个人观点。

网友AS:
在有补贴的地方还是很合适的,有很多公司专门做这个,发的电通过智能电表上网,所以不用蓄电池了,粗算投资回报竟然可以5年回本。

网友AT:
太阳能寿命是25年,一般10年可收回成本。

网友AU:
最大的瓶颈不是技术,是蓄电池寿命太短,更换费用太高,不划算

网友AV:
也是同问市电与电池逆变供电切换的法宝,还有就是加上风电是不是更好利用资源

网友AW:
利避雷针太近了,夏天是否安全

网友AX:
不错,不过从经济帐上是算不过来的

网友AY(2021-03-12):
我用两个继电器转换,超简单太阳能市电转换。太阳能开关打开,市电自动断开,太阳能没有电,逆变器自动断开,市电接入。开始设计时没有延时,把逆变器给烧亮。后来又加了块555,太阳能打开和断电时都延时2到3秒。到现在已经安全用了3年多了。中间烧过继电器触点,换过继电器。电池用里是20A电车电池并10块、都是旧的。就为换旧的电车电池,专买了个电瓶测试仪。找退下来的好旧电车。

网友AZ:
這個厲害!值得收藏學習

网友BA:
我们村委搞了光伏发电产业园,并入市电。隔壁村的私人房顶利用,也都装上太阳能板,并入市电,前期投资2万左右,后续用电便宜点

网友BB:
电池续航能力是个大问题

网友BC(2021-12-04):
电池与市电切换的系统

网友BD(2022-04-22):
我是来涨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