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磁场交流发电机原理

楼主(2016-06-29):
在这个模型中磁场是不动的,线圈在磁场中旋转产生感应电势。在实际发电机中产生感应电势的线圈是不运动的,运动的是磁场。产生磁场的是一个可旋转的磁铁,两端为南、北两磁极,是发电机的转子,线圈在磁铁外围,与磁铁转轴同一平面。当磁铁旋转时产生旋转磁场,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
由于空气的磁导率太低,在旋转磁铁的外围安上环型铁芯,也就是定子,可大大加强磁铁的磁感应强度。在定子铁芯的内圆有一对槽,线圈嵌装在槽内。为了看清线圈电流与转子的运动关系,把定子变成半透明的。当磁铁旋转时,线圈切割磁力线感生交流电流。

旋转磁场交流发电机原理
真正发电机的转子是电磁铁,转子上绕有励磁线圈,通过滑环向励磁线圈供电来产生磁场。把定子与线圈安在转子外围,一个单相交流发电机原理模型就组成了。

励磁转子交流发电机原理
转子作匀速旋转时,线圈就感生交流电流,画面中绿色小球运动的方向表示感应电流的方向、运动的速度表示感应电流的大小。
在这个模型中感生电压的频率与转子转速完全相同,感生的电压的变化与转子旋转完全对应,当转速为每秒50转(50r/s)或每分钟3000转(3000r/min)时,发出的交流电频率为50赫兹(Hz),称这种发电机为同步发电机。

网友A(2017-08-18):
回帖是个好习惯,顶起

网友B(2025-06-19):
敢问一下:从原理上来分析,这款同步发电机,发出来的交流幅值与及频率是不是波动挺大,是否有补偿措施?

网友C:
同步异步,是动生电势行波跟磁铁的相对运动状况,
如果两者相对静止,那是同步,有相对运动就是异步了,
但只要磁铁转速稳住了,动生电势的频率也就不变,当然,发动机的力量要随用电量而调整,才能稳速。

网友C(2025-10-14):
动生电势,不是交流电,
恒速及定向的动生电势,是彻头彻尾的纯直流!!
所以,电枢中的交流电,是相对性的交流,乃  灯塔效应  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