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6MHz业余调频无线对讲机制作

楼主(2016-06-30):
电路原理图

       工作频率为29.6MHz,单一频点,发射部分采用分立元件,4级推动,额定发射功率3W。接收使用两只场效应管做高放,MC3361做中放,二次变频,灵敏度约1μV,具有静噪功能。使用8节5号电池,橡胶天线,通话距离1~3公里,白天运气好经过电离层反射可以和美国人通话。散件配有详细装调说明书及使用说明书。本制作难度稍高,需要有较高的装配技能经验,需要使用示波器、频率计、场强仪等。

面板中的数字按键和顶部的频道转换开关是装饰用的,并无实际应用。

拍下本套件免费赠送场强仪套件。

 制作步骤
零配件一共分成了6个小袋包装,分别是电阻元件袋、电容元件袋、电感元件袋、二三极管集成电路等元件袋、电位器插座件袋,以及塑料旋钮与螺丝附件袋。在拿到套件后,可对比附带的元件清单,清点一下元件的数量。确认无误后就可以开始装配了。

1.焊接元件
比照原理图,按照“先低后高”的原则,焊接各元件。其中短跨接线可用剪下的二极管引脚来代用,共有4根,位置分别在印制板上标有⑤-⑤、⑥-⑥、⑧-⑧以及C15的上面。长跨接线有5根,按照印制板上的连线焊装。电解电容位置上印有白色实心半圆的一侧是负极。驻极话筒需要事先焊好引脚,然后再装在印制板上。注意:与驻极话筒外壳相接的一端是负极,不要装反。

套件中变容二极管VD4是由三极管B561代用,装配时B561中间引脚C极不用,B极与JT1相接,E极与地相接。电阻RF、RJ、LED、场效应管暂不装。

2.安装电位器和天线插座
将机壳上盖面板与屏蔽框上部靠在一起,并将天线插座、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静噪电位器、耳机座分别安装在上盖上,并注意调整好位置,再全部拧紧螺母固定。
3.印制板与屏蔽框组合
收发转换开关,把中间引脚稍微掰弯一点,以利于稍后的装配。焊接前可用刀片把3个焊片上的氧化层刮一下,并上锡。
印制板是通过外围预留的6个长方型焊盘与屏蔽框焊在一起的。先把印制板放入屏蔽框中比一下,摆好位置,把屏蔽框上对应需要焊接的位置用刀片刮一下,以清除氧化层,然后上锡,必要的话可以加入一些松香等助焊剂。
接下来将印制板和收发转换开关再次放入屏蔽框中,其中收发转换开关是垂直安装,置于印制板的上端缺口处。如图8所示。摆好位置后将印制板和屏蔽框焊好,并将收发开关焊牢。
之后焊装两只贴片封装的场效应管。建议在焊接这两只管子的时候,将电烙铁断电,用余热焊接,以免电烙铁的感应电将场效应管击穿而导致损坏。焊接时要注意分辨引脚顺序,左上角的引脚较大,而印制板上场效应管的4个引脚焊盘中,也有一个较大的,一一对应就可以使引脚定位。4.焊接导线
参照印制板上文字标注,将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静噪电位器、天线插座、喇叭分别用引线与印制板相接,再将收、发LED指示(原理图编号为DF、DJ)插入屏蔽框顶部的预留位置,并把限流电阻RF、RJ的一端直接与DF、DJ的正极引脚焊在一起,RF的另一端与收、发开关中间引脚焊在一起,RJ的另一端与收、发开关上端焊盘焊在一起,该焊盘还需用剪下的元件引脚,与印制板上的接收电路相接。
由于套件所配的耳机插座还是早期的φ2.5mm单声道的产品,耳机插座的引线可以省略不装。

至此,对讲机的元器件装配部分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调试步骤了。
调试
1.发射机的调试
按图13所示,将1只104(0.1μ)瓷片电容和1只6.3V/0.5A的小灯泡串联起来,接在发射天线上。
将发射机接入9.6V稳压电源,同时监测总电流,从前往后依次轻微调整各空芯线圈,最终使总电流在1A以内,且灯泡发光亮度最大。

如果存在总电流过大或过小,灯泡亮度太亮或太暗,那么都表明电路还存在一些问题,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检查焊装质量,是否存在元件错焊、损坏、焊点短路、连线断路的情形。
2.接收机的调试
自制一个简易场强仪,本套件赠送的场强仪套件元件见下图,它可以配合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来使用,可以用来测试本振的工作状态。对照原理图将板上元件焊好后,其信号输入端通过引线接2只红、黑鳄鱼夹,用于测试电路板。输出端通过引线接2只红、黑香蕉插头,便于直接插入数字万用表的插座上。各引线的长度尽量短些为好,以避免引入不必要的干扰信号。

将接收机通电后,将红色鳄鱼夹夹在⑺测试点上,黑色鳄鱼夹接地(夹在屏蔽框上即可),数字万用表选用直流电压档的较低档位,调整B5磁芯,观察数字万用表上的电压指示,在磁芯靠近中周底部区域时使数字万用表上显示的数值为最大,就可以认定一本振已经能够正常工作了。 再将红色鳄鱼夹夹在⑻测试点上,观察数字万用表的显示,有一个明显的电压值就可以初步认定二本振已经起振了。
在上述两部测试中,只观察数字万用表是否有明显的数值显示,以此来作为参考,具体数值并无实际对应关系。有数值就表明振荡电路已经起振,数值大表明振荡的幅值也较高。如果没有测试数值,就表明振荡电路没起振,需要检查电路,排除故障。
两级本振都正常后,就可以以先前调好的发射机作为信号源,来调试接收机。在发射机的天线插座上小灯泡,间断通电工作,并给话筒送话。接收机在天线插座上接一段5~10cm长的电线作为临时天线,将静噪电位器旋至不静噪位置,音量电位器旋至适中,与发射机拉开5m左右距离,从前往后依次调整B1、B2、B4,同时兼顾调整B3监频中周,使接收机喇叭收到的信号音量最大最清晰。
调整时需注意
①接收机应使用电池做为电源,如果使用外接电源,则电源导线可能会成为天线,导入过多的发射机信号,从而引起调试出现偏差。
②发射机工作时亦可通过降低电源电压来实现降低发射功率,达到减小发射信号强度的目的,以利于接收机的调试。例如将电源电压降低到7V时,发射机不仅发射功率明显下降,发射管发热量也显著下降,从而可以连续通电工作,方便接收机的调试。
③从前往后依次调整一遍B1、B2、B4后,各中周还需要再次微调,以改善接收效果。之后,再拉开一段距离,再次微调各中周,以求达到最佳接收效果。
④必要时可以将正式天线接上,拉开距离实测,以验证调试效果。
单方向调整好后,将两机对调,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另一方向的调整。
调整时都要注意,中周的磁芯需要用无感改锥调整,如果没有专用无感改锥也可以用优质竹牙签削制。或者用钟表改锥代用,每次调整后金属改锥需远离中周,再确定调整效果。磁芯的一字槽比较小,旋转调整时用力要轻,不要用蛮力,磁芯的一字槽一旦碎裂也很难处理,只能拆下中周才能更换磁芯,比较麻烦。
各中周一旦调整好后,最好用高频石蜡封固。业余条件下用优质蜡烛也可以,点燃蜡烛后将蜡滴入磁芯中。

整机装配
1.装屏蔽板
将绝缘纸放置在印板的走线面。该绝缘纸与收发开关有一定重合,需要剪掉一小块。
将屏蔽板扣在绝缘纸上,四角与屏蔽框焊接在一起,焊接前,用刀将焊接处刮干净,并上锡,再焊接。焊点要扁平,不要凸出,以免装入机壳时受阻。
2.装机壳后盖
后盖有两根电源引线,左边是正极,与音量电位器上的开关相接,右边是负极,与屏蔽框接在一起。同时把模拟的塑料频道转换开关装上,底部用1只M6螺母固定在屏蔽框上。

用2颗M2×4螺丝将后盖与屏蔽框固定。

用热溶胶或者胶水将喇叭固定在机壳前盖的喇叭槽中。

将屏蔽框装入机壳的前盖中,并在前盖底部用2颗M2×4螺丝固定。用一颗M1.6×6自攻螺丝将机壳后盖与前盖紧固。
用导线将电池槽内的电池簧片与接触电极连接起来。电池槽上端的接触电极是与机壳后盖上的电极相接触,为对讲机供电之用。下端的接触电极是与专用充电器相接的,如果没有专用充电器,下端接触电极可不焊接引线。导线的焊接点要扁平,如有凸出将影响电池装入。要区分好接触片的正、负极。。

将电量充足的8节5号电池,最好是充电电池装入电池槽中。
将电池槽的盖板扣上,把电池盒推入机器中,同时将腰带卡子从上往下推入机壳后盖预留的槽中,把提绳装在侧面的孔中。

至此,F30-5调频无线对讲机全部组装调试完毕,装好天线,就可以试验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