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单片机的频率计的设计

楼主(2016-06-30):
如何编写C程序

网友A:
思路
1 通过定时器计算高电平和电平持续时间
2 通过这两个时间计算频率

例如
高电平时间500MS,低电平时间500MS 那频率就是1HZ

网友B:
你这个频率计的设计思路是错的。频率的定义即每秒内脉冲的个数,实验室频率计都是按这样的定义测频率,即测量一段时间内脉冲的个数,是个平均值。你那个思路是某一个脉冲的即时频率,系列脉冲中可能每个脉冲的即时频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7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测量频率应是系列脉冲的频率平均值。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3种控制程序).rar

网友C(2019-02-07):
这里有,看是不是你要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47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