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ed自动台灯 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6-06-30):
基于51单片机的led自动台灯,有手动,自动,呼吸三种模式,可以通过按键控制
程序源代码是自己写的

资料

资料

proyues仿真

proyues仿真

楼主:
这是源代码和电路图

楼主:
用了一个adc0832,一个dac0832,还有一个ua741集成运放,运放输出端和地之间接led,注意:运放输出端电平比地低

网友A:
好东东啊,下面是楼主的程序,给大家省点黑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0;
sbit wr1=P2^1;
sbit CS=P1^4;
sbit CLK=P1^2;
sbit DIO=P1^3;
sbit s1=P2^2;
sbit s2=P1^0;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2;
void delay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m,n;
        for(m=0;m<ms;m++)
                for(n=0;n<115;n++);
}
void shoudong()
{
        uchar m;
        cs=0;
        wr1=0;
        _nop_();
        cs=1;
        wr1=1;
        if(s1==0)
        {
                delays();
                if(s1==0)
                {
                        while(!s1);
                        m++;
                        if(m==7) m=0;
                }
        }
        switch (m)
        {
                case 0:P0=35;break;
                case 1:P0=70;break;
                case 2:P0=105;break;
                case 3:P0=140;break;
                case 4:P0=175;break;
                case 5:P0=210;break;
                case 6:P0=255;break;
                default:;
        }
        cs=0;
        wr1=0;
        _nop_();
        cs=1;
        wr1=1;
}
void huxi()
{
        uint j;
        cs=0;
        wr1=0;
        _nop_();
        cs=1;
        wr1=1;
        for(j=0;j<255;j++)
        {
                P0=j;
                delay(1);
        }
        cs=0;
        wr1=0;
        _nop_();
        cs=1;
        wr1=1;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CLK=0;
        CS=0;
        DIO=1;
        CLK=1;
        CLK=0;
        DIO=1;
        CLK=1;
        CLK=0;
        DIO=0;
        CLK=1;
        CLK=0;
        DIO=1;
        CLK=1;
        for(i=0;i<8;i++)
        {
                CLK=1;
                CLK=0;
                dat<<=1;
                dat|=(unsigned char)DIO;
        }
        CS=1;
        return dat;
}
void zidong()
{
        uint AD_val,Int,Dec,c;
        AD_val=A_D();
        Int=(AD_val)/51;
        Dec=(AD_val%51)*100/51;
        c=Int*100+Dec;
        cs=0;
        wr1=0;
        _nop_();
        cs=1;
        wr1=1;
        P0=c*0.51;
        cs=0;
        wr1=0;
        _nop_();
        cs=1;
        wr1=1;
}
void main()
{
        uchar n;
        while(1)
        {
                if(s2==0)
                {
                        delays();
                        if(s2==0)
                        {
                                n++;
                                while(!s2);
                        }
                        if(n==3) n=0;
                }
                if(n==0)
                {
                        shoudong();
                        led1=1;
                        led2=0;
                        led3=0;
                }
                if(n==1)
                {
                        zidong();
                        led2=1;
                        led1=0;
                        led3=0;
                }
                if(n==2)
                {
                        huxi();
                        led3=1;
                        led2=0;
                        led1=0;
                }
        }
}

网友B:
非常使用的分享

网友C:
这种资料学习一下真好

网友D(2016-11-27):
哇哦不错啊啊

网友E:
看起来蛮不错的,多谢分享

网友F(2017-01-23):
我想知道负载LED能接多大的。以及741能用哪些代替

网友G(2017-04-04):
楼主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它实现的功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源代码和电路图

henhao

网友I(2019-05-20):
器件库有么,

网友J(2019-12-21):
没用 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