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单片机霍尔测速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6-06-30):
经本人编写的正确的霍尔测速程序以及正确的原理图
/************霍尔测速仪******************/
/****************************************/
/****************************************/
/**编写人:刘梦宇**/
/**主控芯片:STC89C52RC**/
/**晶振12MHZ**/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CMD 0x00
#define DAT 0x01
#define DataPort P0//LCD数据口
sbit RW=P2^6;
sbit RS=P2^5;
sbit E=P2^7;
uint16 N=0;
uint8 C_50ms;
uint8 Z=0;
uint8 count=0;
bit flag_1s=0;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16 t)
{
        uint16 a;
        for(;t>0;t--)
                for(a=123;a>0;a--);
}
/**LCD时序**/
void write_LCD(uint8 dat,bit rs)
{
        E=0;
        RW=0;
        RS=rs;//选择指令or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delay(1);
        _nop_();
        _nop_();
        DataPort=dat;//将数据送到LCD数据口
        _nop_();
        _nop_();
        _nop_();
        E=0;
        delay(1);
}
/**LCD选择显示位置子函数**/
void SetXY(uint8 x,uint8 y)
{
        x=x&0x0f;//防止X、Y        超过量程
        y=y&0x01;
        if(y)
        {
                write_LCD(0x80+x,CMD);
        }
        else
        {
                write_LCD(0xc0+x,CMD);
        }
}
/**转速数值转换子函数**/
void disload(uint16 a)
{
        SetXY(4,0);
        write_LCD(a/1000+'0',DAT);
        write_LCD(a%1000/100+'0',DAT);
        write_LCD(a%100/10+'0',DAT);
        write_LCD(a%10+'0',DAT);
        write_LCD('r',DAT);
        write_LCD('/',DAT);
        write_LCD('m',DAT);
        write_LCD('i',DAT);
        write_LCD('n',DAT);
}
/**LCD字符指针函数**/
void LCD_wrstr(uint8*str)
{
        while(*str!='\0')
        {
                write_LCD(*str,DAT);
                str++;
        }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All_init()
{
        delay(500);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0c,CMD);
        write_LCD(0x01,CMD);
        delay(10);

        SetXY(0,1);//设置标题显示位置
        LCD_wrstr("Tachometer:");

        TMOD=0x01;//设置T0位工作方式1——作为16位定时器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TH0=(65536-50000)/256;//装入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T0=1;//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中断
        EX0=1;//打开外部中断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All_init();//先进行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1s==1)
                {
                        flag_1s=0;//1s标志位清零
                        disload(N);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_50ms>19)
        {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C_50ms=0;//定时1s之后C_50ms清零
                N=60*Z;//计算转速
                Z=0;//初始化圈数
                flag_1s=1;//1s标志位置1
                TH0=0x3c;//重新赋值
                TL0=0xb0;
                EX0=1;//打开外部中断0,开始计数。
        }
}
void wai0() interrupt 0
{
        count++;
        if(count==2) //两次外部脉冲,电机转一圈。
        {
                Z++;//转圈+1
                count=0;//初始计数值
        }

}

原理图

程序

哎哟喂,懂了! + 8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

网友A:
霍尔测速的好东东,对初学者很有帮助,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为什么电阻没阻值?还有各元件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阻没阻值?还有各元件的名称?

R4  470
R2、R3、R5  10K
电位器 104
忘标了  抱歉

网友C(2016-11-02):
为什么程序是要弄到显示屏显示,觉得用串口打印出来显示可能更好便于调试吧!
不过还是不太懂霍尔传感器,霍尔传感器的接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D(2017-03-15):
确实很简洁,又实现了测速功能

网友E:
怎么仿真的时候一直是0000

网友F:
现在常用的霍尔开关基本上是直接输出电位 不需要用三极管开关一下 片子可以直接采集脉冲

在初始化时钟时 开外部中断 然后设置成下降沿触发

void Chk_Rate()                //*转速检测
{
        if(num_ES>=20)                                        //如果 到达设定值(每5ms一个中断 总计100ms)
        {
                SD[6]=Rate_num;                                        //赋值 系统缓冲区位6值为当前采集到的int1触发次数
                Rate_num=0;                                                //频率采集计数器清零
                num_ES=0;                                                //计时器ES清零
        }
}

void Server_Int1() interrupt 2        //服务 外部中断1
{
        Rate_num++;                //频率计数器自加
}

然后处理SD[6]里的数据就可以了 我用100ms踩一次是为了兼容最大转速 一圈用12个磁点 最高转速7000/分 在一个8位下能满足最高转速的间隔也就100ms左右
实际显示时刷屏的间隔远大于100ms 不需要不断的刷新 小于200ms的刷新速率看着就有点别扭了 一般1s刷一次就可以 不需要采集转速时不调用"Chk_Rate()"函数 让它自己溢出 调用的时候 SD[6]每100ms被更新一次 到需要显示的时候肯定是准确的 而不是溢出后重新计入的

网友G:
学习一下,用来做小车测速!谢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真的帮上我的忙啦,拜谢楼主

能用吗?我试了下怎么都是整数的转速,60 12 180这些的。我使用开关型霍尔器件,VCC,GND,D0,A0这几个接口的,然后接到D0

网友I(2017-04-17):
哥,那个地方N=60*Z,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为啥要乘60

网友J:
谢谢,正在学习了测速功能。

网友K(2017-06-07):
我正在以这个学习测四路速度信号,结果改瞎了,还是没出来!!

网友L(2017-09-13):
60hz 最高每分钟360转?

网友M:
试着做个玩玩

网友N:
看下,自己写的出问题了,实际应用不过关

网友O:
可以搞个转速表

网友L(2017-10-25):
引用 网友P:
60Hz 最高360一分钟?

后来重新测试了没问题!!!

网友Q:
请问一下,这个霍尔元件型号是?

网友R(2017-12-11):
现在就缺这个,能不能做个电动机测速表

网友S:
这是楼主程序仿真,

网友S:
楼主的程序实物来了。测速是60    60 的跳,

网友T:
这个程序导入单片机后显示0000,怎样能使数据变动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程序实物来了。测速是60    60 的跳,

怎样让数据跳动起来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这个程序导入单片机后显示0000,怎样能使数据变动

这个是测速软件。需要有转速,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测速软件。需要有转速,

测速怎样加,在单片机上加入线性霍尔传感器后,显示0000r/min,然后拿磁铁靠近时显示b/min

网友U:
下载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测速软件。需要有转速,

这是线性霍尔传感器还是模拟霍尔传感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是楼主程序仿真,

可以把这个仿真发我一份么

网友V(2018-04-21):
引用 网友W:

是LCD显示

网友V:
楼主,有PROTEUS仿真吗?

网友V:
你的压缩包里没有仿真图,只有.c文件

网友X:
引用 网友S:
这是楼主程序仿真,

楼主右下角 中断源是怎么搞的  模拟霍尔元件吗?

网友Y(2018-05-30):
楼主,如果我想直接用你的例程,但是原理图接口不一样,那我应该改哪些数据才能正确运行在我的开发板上啊?抱歉,我是新手,可能问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

52

52

LCD

LCD

模数

模数

串行口

串行口

网友Z:
材料很完整。。。

网友AA:
看了这个之后很有启发。

网友AB(2018-07-13):
不错,好东西,程序能够运行,一点错误都没有,正需要,谢谢

网友AC:
引用 网友F:
现在常用的霍尔开关基本上是直接输出电位 不需要用三极管开关一下 片子可以直接采集脉冲

在初始化时钟时 ...

有详细代码吗?急需

网友AD(2018-10-16):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E(2018-11-23):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在AD打开的

网友AF:
谢谢你的帮助,挺管用的

网友AG(2019-03-10):
正在学习,很不错的资料。多谢。

网友AH(2019-04-10):
引用 楼主:
R4  470
R2、R3、R5  10K
电位器 104

学习了,挺好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测的是一秒转多少圈,转速单位一般都是 xx转/分

网友AK: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AL(2019-06-28):
请问我的LCD不显示是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M(2019-08-12):
这个好,能看懂

网友AN(2020-03-06):
lz,板子型号推送一下

网友AO(2020-04-12):
正在找这个程序,真给力啊

网友AP(2020-09-19):
能不能把元器件列个表格出来

网友AP:
能说一下用了都是什么元器件吗,还有规格

网友AP:
引用 网友S:
这是楼主程序仿真,

为什么我仿真不出来呢

网友AQ:
楼主不错,最好能将器件的型号列出来。

网友AR:
下载了好几次,才下载成功,扣了好几次分,51太黑了

网友AS(2020-12-09):
引用 网友AB:
不错,好东西,程序能够运行,一点错误都没有,正需要,谢谢

可以交流一下吗?,最近在做会用到,小白有点迷

网友AT:
有参考价值  学学看看

网友AS: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程序实物来了。测速是60    60 的跳,

大哥在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霍尔测速的用到了哪些原件可以跟小弟说一下吗

网友AU:
资料不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V:
求助,这个程序没有写霍尔输出放在哪个口,为什么原理图里测输出的确是在3.2的IO口

网友AW(2022-11-19):
引用 网友AJ:

转速是r/min,秒换算成分钟,要乘以60

网友AX:
引用 网友Y:
楼主,如果我想直接用你的例程,但是原理图接口不一样,那我应该改哪些数据才能正确运行在我的开发板上啊? ...

先看懂楼主硬件 ~~~

网友AY(2023-11-13):
引用 网友Y:
楼主,如果我想直接用你的例程,但是原理图接口不一样,那我应该改哪些数据才能正确运行在我的开发板上啊? ...

确实要模转数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