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容启动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6-07-01):
一般用万用表的欧姆档直接量三根线的直流电阻:
1、找出三根线中阻值最大的两根线,那另一根就公共线了!
2、这时再用这两根线分别与公共线量直流电阻。阻值小的一根就是主绕组,直接接相线!剩下的另一根就是启动绕组了!和电容串联后接另外一线!
有的电机还设有离心开关,当电机正常启动后用离心开关将启动电容切除。
        型号为YL90L-2,2.2KW的单相双值电容电机,接线端子上有6个接线柱:Z2,U2,V2,Z1,U1,V1.正转和反转时,电源的火线和零线的接线方式:

        其它接法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