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基础 编程

楼主(2016-07-01):
各位大神,大家好!
        小弟在编写程序时,发现 负数在计算机中是以补码的形式存储的,最高位是符号位
于是小弟采用-25实验了一下,其中-25的原码二进制是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1001
-25的补码是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0111

int main( )
{
     int a=0,b=0;
    b=0xffffffffe7;//-25的补码
    a=0x8000019;//-25的原码
    printf("a=%d\n",a);
    printf("b=%d\n",b);
    getch();
    return 0;
}
为什么a=134217753而不是25;为什么b=-25,请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更多

网友A:
你考虑一下,如果就是134217753,将是如果存储呢?

网友A:
提示一下:用一个字节表示数:
1、00000000B-11111111B=0-255
2、00000000B-11111111B=0至127;-128至-1。

网友A:
你需要告诉编译器,首位是不是作为符号用!

网友A:
例如单字节:
1、00000000B-11111111B=0至256
2、00000000B-11111111B=0至127;-128至-1。

楼主:
亲们,怎样告诉编译器首位不是符号位

网友B:
在51单片机中采用int和long数据类型(除非必要)都是半外行教材和半外行老师惹的祸。

网友C:
00000000B-11111111B=0至256

网友D:
不对啊,数据就错了,-25的原码是最高位不应该是1啊,而应该是0.

网友E:
你是用的单片机?机器不是这么算的吧!

网友F:
0x前缀表示的是十六进制
你要表示二进制后缀用B

网友G:
数据在内存里面都是以补码的形式存储的  补码的话要考虑符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