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地之间接电阻电容什么左右 作用

楼主:
两个地之间接电阻电容什么左右 作用

网友A(2016-07-01):
对高频来说相当于冷地和热地相连,消除干扰
电阻起放电作用,给电容放电

网友B:
嗯呢
电阻为啥选择耐高压的
2KV

网友C:
抗干扰,防静电,稳压

网友D:
这个是用来稳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呢
电阻为啥选择耐高压的
2KV

2KV的是电容

网友F:
防静电保护,防止带静电的人体接触时损坏部件。

网友G(2019-02-07):
没看到一个回答正确的.真正的作用为了防雷击,当设备在使用时,假如没有这个电路存在,那么雷击电流会在电路里面对一些器件放电,损坏器件.有该电路后,雷击电流会直接通过C1到电网或接地金属器件短路放掉.由于雷击电流通C1时会有一定时间,也会对C1充电,C1容量很小,瞬间也充满,雷击电流过后,C1通过R6泻放回路将C1中的电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