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中的定时器和计数器

楼主(2016-07-01):
       T为普通定时器,和FX一样都是从0开始增加的定时器,

       ST为累计定时器,也叫积算定时器或保持定时器,就是其面的条件不成立了,ST里面的值不会清零,会保持下来,等再次接通了后,就会从这个保持的数开始增加。一般使用RST来复位ST。平常软件默认使用累计定时器的个数为0,想使用累计定时器,就需要在参数里面设置分配累计定时器,同时普通定时器的数量就会相应的减少,它们的数量和是一定的。这点类似于松下里面FP系列里面定时器和计数器的总数量一定,增加定时器的个数就会减少计数器的个数!
       注:Q系列PLC中的这两种定时器都是按定时器的单位分为:低速定时器和高速定时器,它不像FX里面是按照定时器的编号来定义定时器的单位,比如100ms.10ms.1ms  而是根据指令的不同来定义的,如果OUT T0   就是低速定时器,如果OUTH T0,  那么就是高速定时器!具体的低速和高速的单位是多少,需要在参数设置里面来定义!一般默认低速为100ms,高速为10ms
       如果需要用到倒计时的话,可以用设定值减去当前值,得到的数据就是倒计时的数据

       C为计数器,线圈类似 INCPD100 ,触点类似  LD= D100 K100 !和FX是一样的
如果使用倒计数,也可以使用设定值减去当前值的办法!
       Q系列中还有中断计数器,需要在参数设置里面定义,它用于记住中断发生的次数。
在参数中要设置起始计数器的编号,比如C400,那么从C400到C655这256个计数器将分配给中断计时器,它们对应的中断号为I0----I255,即C400计I0的中断次数,C401计I1的,以此类推!
       注意:中断计数器使用时必须使用触点比较指令,比如 LD= C400  K5   OUT M0
       当I0中断5次后,输出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