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中的其他存储区

楼主(2016-07-01):
       D为数据寄存器
       它和FX一样也是16位的,数值范围在-32768到32767或H0000—HFFFF  连续的2个D表示32位,这个和FX没什么区别! 但是与FX不同的是,Q系列PLC支持数据寄存器里的位操作,就是可以直接置位或复位的D里面的某个BIT,并可以用这个位的状态来控制程序,比如D2.A是指D2里面的第10位,这个类似于西门子中的V2.4 。当然FX中的3U也支持这种表达!如果是2N,1N,1S等是不支持的,但是可以把D的值移到K4M0这种方式来进行类似的操作!

       W为链接寄存器
       也叫通讯寄存器,和前面的通讯继电器B类似,也是在H网中,用来传递数据的,类似N:N通讯中共用的一些寄存器!它是16位的,32位数值也是存到连续的2个W中。

       SW为特殊链接寄存器
       和前面SB类似,它是用来存储关于通讯状态和智能功能模块出错的数据!

       SM为特殊继电器
       是PLC内部定义好功能的内部继电器,类似于FX中M8000及之后的继电器,常用的为   SM400   同FX中M8000  ;  SM402   类似FX中M8002。SM412 类似FX中M8013。

       SD为特殊寄存器
是PLC内部定义好功能的内部寄存器,类似于FX中D8000及之后的寄存器不管是SM还是SD,它具体定义和特殊的用法都可以在软件的帮助里面找到详细的解释,有些是只读的,有些可以由用户更改的!

       Z为变址寄存器
       在顺控程序中进行变址修饰,和FX中的Z是相同的作用:D10Z0 = D(10+Z0),如果Z0=5,那么D10Z0=D(10+Z0)=D(10+5)=D15, Z为16位寄存器,如果用到32位的指令中,就要占用连续的2个Z,比如  DMOV K5 D0Z2那么,这里的Z2表示32位的,占用了Z2, Z3两个寄存器,Z3为高位,这点与FX有很大的不同,在FX系列中,Z2也表示32位,但是占用的是Z2,Z3,而是Z2, V2 这2个寄存器,V2为高位,在Q系列中V不是变址寄存器,而是边沿继电器,这个前面也提到过!

       R为文件寄存器
       是对普通数据寄存器扩展的软元件,当D不够用的时候,可以是使用R来进行大量的数据保存!R存储在QCPU的标准RAM中,一般有32k,想使用更多的,就需要使用存储卡了!既然存到了RAM,当然就是断电保存的,但是不能用CPU上的锁存清除拨码开关来清零,只能用程序来初始化清零,比如FMOV  K0  R0 K1000

       注意:在使用R前,要先到参数设置中设置使用R,否则软件默认是不使用文件寄存器的,还可以在“软元件内存”中设置一些R的初始值!在下载程序时,除了要下载程序  ,参数和软元件内存,还必须把文件寄存器下载到标准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