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存储区类型

楼主(2016-07-01):
       X为输入,Y为输出,这个和FX是一样的,但是FX是8进制的,例:X0-X7, Y10-Y17。Q系列是16进制的,例:X0-XF,  Y10-Y1F
       M为内部辅助继电器,10进制,与FX不同的是它全部是断电不保持的
       L为锁存继电器,10进制,全部为断电保持的继电器,相当于FX里面断电保持的M
       F为报警继电器,控制它的通断,CPU会进行一些相关的处理,比如只要一个F为ON,则特殊继电器SM62为ON,特殊寄存器SD62将存储最先ON的F的编号,SD63将存储ON的F的个数,SD64-SD79将按照ON的次序依次存储F的编号,不管是SET F 或OUT F,都需要RST F,才能复位SD里面的内容!
       V为边沿继电器,只能用来做触点,只有当前面的条件全部成立了,边沿继电器才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类似于S7-200中的P    或3U里面的向上的那个箭头,表示前面的条件成立后的只通一个扫描周期!FX里面是用来做变址继电器!注意:在同一个程序中不能使用多个编号相同的边沿继电器!
       B为通讯继电器,主要用于H网络,将其他模块里面的B刷新到QCPU中,然后CPU中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继电器了,类似N:N通信中一些共用的继电器!如果在软件中没有指定在网络参数中使用,可以当作普通的内部继电器使用
       SB为特殊通讯继电器,它按照数据通讯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来通断,根据这些通断可以查询通讯故障的原因,从SB0---SB7FF,一共2048个点,按照每个智能模块512点来分配的
       S为步进继电器,专用与SFC编程,在顺控程序中不能做为内部继电器来使用,FX里面使用STL S0 来使用,但是Q系列里面是没有的,Q系列直接使用SFC来编程!

网友A(2022-10-29):
三菱Q系列编程软件 怎么分配CCLINK的个数和IO点  在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