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高速计数器[C]

楼主(2016-07-01):
1.1   高速计数器的种类
基本单元中,内置了32位增减计数器的高速计数器(单相单计数、单相双计数以及双相双计数)。在这个高速计数器中,根据计数的方法不同可以分为硬件计数器和软件计数器两种。
而且,在高速计数器中,提供了可以选择外部复位输入端子和外部启动输入端子(开始计数)的功能。

1.2   高速计数器的种类和输入信号的形式
有关高速计数器的种类(单相单计数、单相双计数以及双相双计数)和输入信号(波形)如下所示。

           输入信号的形式
        计数方向

    单相单计数的输入

通过M8235M8245ON/OFF来指定增计数或是减计数。

  ON: 减计数
  OFF: 增计数

单相双计数的输入

如左图所示,进行增计数或是减计数。其计数方向可以通过M8246M8250行设置。

  ON: 减计数
  OFF: 增计数

  双相双计数的输入

1

如左图所示,根据A/B相的输入状态变化,自动的进行增计数或是减计数。其计数方向可以通过M8251M8255行设置。

  ON: 减计数
  OFF: 增计数

  4

1.3    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分配
对应各个高速计数器的编号,输入X000~X007如下表所示进行分配。
使用高速计数器时对应的基本单元输入编号的滤波器常数会自动
变化(X000~X005: 5μs,X006、X007: 50μs)。但是,不作为高速计数器使用的输入端子,可以作为一般的输入使用。

计数器编号
输入端子的分配
X000
X001
X002
X003
X004
X005
X006
X007

  单相单计数的输入
C235
U/D

C236

U/D

C237

U/D

C238

U/D

C239

U/D

C240

U/D

C241
U/D
R

C242

U/D
R

C243

U/D
R

C244
U/D
R

S

C245

U/D
R

S
单相双计数的输入
C246
U
D

C247
U
D
R

C248

U
D
R

C249
U
D
R

S

C250

U
D
R

S
双相双计数输入
C251
A
B

C252
A
B
R

C253

A
B
R

C254
A
B
R

S

C255

A
B
R

S

1.4  单相单计数的输入

l  C235在X012为ON时,对输入X000的OFF→ON进行计数。
l  X011为ON时,执行RST指令,此时C235将被复位。
l  通过M8235~M8245的ON/OFF,使计数器C235~C245在减/增计数之间变化。
l  C244在X012为ON,且输入X006变ON以后,立即开始计数。计数输入为X000,在这个例子中设定值就是间接指定的数据寄存器的内容(D1,D0)。
l  如图所示,可以通过 X011 在程序上进行复位,但是合上X001也会立即被复位。所以不需要这样的程序。
l  通过M8235~M8245的ON/OFF,使计数器C235~C245在减/增计数之间变化。
1.5  动作例子
上述的计数器C235的动作如下所示。

根据计数输入X000,C235通过中断进行增或是减的计数。
l  当前值从“-6”增加到“-5”的时候输出触点被置位,当前值从“-5”减少到“-6”的时候输出触点被复位。
l  当前值的增减与输出触点的动作无关,如果从2,147,483,647开始增计数的话则变成-2,147,483,648。同样地,如果从-2,147,483,648开始减计数,就变成2,147,483,647。(像这样的动作称为环形计数。)
l  复位输入X011为ON,执行RST指令,此时,计数器的当前值变为0,输出触点也复位。
l  在停电保持用的高速计数器中,即使电源断开,计数器的当前值和输出触点的动作、复位状态都会被保持。

网友A(2024-05-23):
感谢楼主的分享,总结的很到位,对理解编码器和plc高速计数器很有帮助,特意注册评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