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怎么实现掉电保护呀,求赐教

楼主:
有没有前辈会写24C04的存储密码程序呀,LCD12864显示密码,怎么将密码进行掉电存储呀,急用求赐教file:///C:\Users\xiaoya\AppData\Roaming\Tencent\QQ\QQFace\OperationPath\1022.giffile:///C:\Users\xiaoya\AppData\Local\Temp\S)YLEQANPE}LG]K8ZBSL6IU.giffile:///C:\Users\xiaoya\AppData\Roaming\Tencent\QQ\QQFace\OperationPath\1022.giffile:///C:\Users\xiaoya\AppData\Local\Temp\S)YLEQANPE}LG]K8ZBSL6IU.gif

网友A(2016-07-01):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网友A: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实验2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又来做广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谢谢

网友D(2016-08-06):
用EEPROM 比如AT24C02

网友E:
把密码放在EEPROM里面,每次启动都从EEPROM读取密码就行了

网友F:
使用I2C通讯,直接将密码写入24C04不就行了?I2C通讯的源代码,网上一大把,随便找个都可以用,而且还有注解。最好你还是先看看24C04的资料,关键是时序图和接线说明

网友G:
先用个电源管理芯片 进行低压侦测 然后在用个超级电容缓冲 在用个24C系列储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