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keil中导入很多文件夹的项目?

楼主:
怎么在keil中导入很多文件夹的项目?如图

网友A(2016-07-01):
我的keil是导入了这些工程会跳出一个错误弹框,然后编译的那个按钮是灰色的

网友B:
把 Keil 教程学好了能解答很多操作上疑问。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c51的添加了arm的程序,这样肯定会变灰,arm用keil的md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c51的添加了arm的程序,这样肯定会变灰,arm用keil的mdk

恩恩~~~我后来果断下了keil5

网友D:
直接建立新的组 在.C文件中 申明不就可以啦吗 个人认为

网友E:
网上下载个ALIENTEK视频讲解,里面有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F:
先学学他该怎么用吧

网友G:
用KEIL 5 MDK

网友G:
还要导入32的固件库

网友G:
然后在USER文件夹里有那个项目的文件 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