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智能小车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6-07-01):
最近做智能小车,各位大神驱动程序有没有人能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A:
其实论坛有智能小车的程序,这是我写的4键遥控加循迹小车程序你试试
/**********************************************
        功能:4键无线遥控小车程序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
        注释 : 遥控器就是普通的4键315M遥控器加接收模块。
                        电机驱动用LM298或者LM293D,驱动板的电机使能端接5v。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   P3_4 //遥控按键A
#define BB  P3_5 //遥控按键B
#define C   P3_6 //遥控按键C
#define D   P3_7 //遥控按键D
sbit in1=P1^0; //小车端口
sbit in2=P1^1; //小车端口
sbit in3=P1^2; //小车端口
sbit in4=P1^3; //小车端口
sbit P3_4=P3^4;//遥控按键A
sbit P3_5=P3^5;//遥控按键B
sbit P3_6=P3^6;//遥控按键C
sbit P3_7=P3^7;//遥控按键D
sbit xj_l=P2^0;//循迹或避障左传感器
sbit xj_r=P2^1;//循迹或避障右传感器
void delay10ms(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425;b>0;b--);
}
void qianjin()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void houtui()
{
        in1 = 1 ;
    in2 = 0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zuozhuan()
{
        in1 = 0 ;
    in2 = 1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youzhuan()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循迹或避障功能,循迹的时候把传感器朝下安装
        //避障的时候把传感器安装在车的前面朝前安装
        if(xj_l==1&&xj_r==1)
                qianjin();
        if(xj_l==0&&xj_r==1)
                youzhuan();
        if(xj_l==1&&xj_r==0)
                zuozhuan();
        if(xj_l==0&&xj_r==0)
                houtui();
                delay10ms(1500);
        //无线遥控功能
        /*        in1 = 0;
                in2 = 0 ;
                in3 = 0 ;
                in4 = 0;
        if(A)  //前进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if(BB) //后退
        {
           in1 = 1;
           in2 = 0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C) //左转
       {
           in1 = 0;
           in2 = 1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D) //右转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
               in4 = 1;
                        delay10ms(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