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解惑,关于C语言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为什么在main函数中声明变量一定要放在最前,详细的疑问请看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4;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num变量放在这里申明,程序不会出错,放在下面注释的位置就会出错???请大神解释下
        wela = 1;
        P0 = 0xfe;
        wela = 0;
        //uchar num;///////num变量如果是在这里申明;那么程序就会出错,请问我们在申明main函数中的变量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P3 = 1;

        while(1)
        {
                if(key1 == 0)
                {
                        num++;
                }
                dula = 1;
                P0 = table[num];
                dula = 0;
        }
}

程序图

程序图

网友A(2016-07-02):
这个只变量,不看其他的其他端口设置

网友B:
这是c语言标准的问题, 你编译的时候, 指定c99标准, 就可以不在开头声明了。

网友C:
哎呀  看不懂

网友D:
你给NUM付个值再试试?

网友E:
先定义,再使用,即可。

网友F:
你编译的时候, 指定c99标准, 就可以不在开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c语言标准的问题, 你编译的时候, 指定c99标准, 就可以不在开头声明了。

还可以指定C99标准?

网友A:
我找到答案了,在C90标准中,具有块作用域的变量必须申明在块的开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先定义,再使用,即可。

我找到答案了,在C90标准中,具有块作用域的变量必须申明在块的开头。谢谢了

网友G:
按规矩来就行了嘛,别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