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隐藏value值

楼主:
如题,请问如何批量隐藏value值,或直接不显示value值?

每一个元器件点visable太费功夫了,谢谢

网友A(2016-07-13):
对着此器件点右键,选择相近似的器件按钮,勾选属性一致的项,例如器件类型:由any改为same,之后点确认;这时会选中相近似所有器件,并跳出属性,此时你去勾选所需要的属性设置,此时就是批量设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着此器件点右键,选择相近似的器件按钮,勾选属性一致的项,例如器件类型:由any改为same,之后点确认; ...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 value 的 visable 对应哪个属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着此器件点右键,选择相近似的器件按钮,勾选属性一致的项,例如器件类型:由any改为same,之后点确认; ...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value的visable 对应哪个属性? 谢谢

网友C(2017-04-05):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value的visable 对应哪个属性? 谢谢

显示/不显示 value

网友D(2017-06-19):
设置成功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