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eeprom52.h头文件的资料

楼主:
单片机的eeprom52.h头文件程序资料,有不同的eeprom52.h头文件,

eeprom52.h的资料

网友A(2017-01-09):
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B(2019-02-10):
楼主好人,不要黑币

网友C(2020-05-16):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不要黑币

老哥,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D(2022-02-17):
怎么添加进单片机

网友D:
后缀必须是.c

网友E(2022-09-16):
怎么弄进去能教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弄进去能教一下吗

比如是STC89C52单片机,那就把“STC89C52单片机内部4K的EEPROM操作驱动.txt”改成EEPROM.c,然后把这个函数文件放在程序文件夹里,再挂到工程里(Add Files to Group),把原有的main函数注释掉不用,把下面这三个函数搬到你自己程序中的适当位置,就可以用了。记得在自己的程序先声明这三个函数名,不然编译通不过。
    Sector_erase(0x2000);                                      //扇区擦除,扇区地址2000H
    Byte_program(0x2000,自己定义的变量);              //写数据到EEPROM
   变量= Byte_read(0x2000);                                   //读出EEPROM数据赋给变量

附上扇区起始地址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