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A,@R3在51单片机中可以执行吗

楼主(2016-07-02):
MOV A,@R3在51单片机中可以执行吗?

网友A:
间址只能是@R0、@R1,不可@R3。

网友B:
二楼说的是,只有R0、R1可以,其余的不可以。

网友C:
不能,@只能是@R0和@R1

网友D:
汇编语言吗,都可以的

网友E:
@表示间址寻址,51单片机只设置了R1R2两个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表示间址寻址,51单片机只设置了R1R2两个寄存器

错了。不是R1R2,而是R0R1。

网友F:
不可以的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间址寻址,51单片机只设置了R1R2两个寄存器

谢谢!那么说其它的R就不是寄存器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说其它的R就不是寄存器喽~

不是已经给你纠错了吗?怎么又引用错误的回帖?
不是R1R2,而是R0R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说其它的R就不是寄存器喽~

都是工作寄存器,但仅R0、R1可以间接寻址。比其余的工作寄存器多次一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