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STC89C52RC串口程序下载步骤说明以及实验板初次操作指南

初次操作指南(请务必仔细看3次以上)

拿到货以后,拆开包装,注意有一些小东西为防止压坏是包在小纸团里面,您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到,所以请您保留包装,以便以后能找出来.

按下面的步骤插好下面4个东西

1. 插stc89c52单片机(缺口方向朝数码管,切勿插反,会烧毁),

2. 插晶振(位置在矩阵键盘的右边”晶振”2字的上方,有3个孔,但是只插两侧的两个孔,中间留空,方向任意),

3. 插9针串口线 (一头连电脑串口一头连接51hei实验板) ,或者,如果您用usb转串口线下载程序,要先要装驱动了再插usb转串口线,具体教程请看“usb转串口线驱动\USB转串口线安装教程.pdf”

4. 插usb供电线(注意:usb线要最后插入,并且最好是插电脑的后置usb接口,并且此时不要打开板子上的电源开关,如果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了请关掉板子上的电源开关)

下载烧录程序使用说明:

简单的说就是

不支持vista 系统

1.关掉实验板的电源开关(开关处于按下状态为关闭,这时候电源指示灯D15应该熄灭)

2.运行STC-ISPV391.exe(位置在“STC-ISP下载编程软件”这个目录里)

3.选择单片机类型为stc89c52

4.点击“打开文件”按钮(选择一个hex文件,建议选”流水灯.hex”,位置:“程序\流水灯”目录里)

5.点击“DownLoad下载”按钮(这时候通信指示灯D14会亮起来,软件会提示“请给 MCU 上电..”,这就对了,否则请换一个有效的串口(COM口)),

6.打开实验板的电源开关(开关处于弹起状态为打开)

当你打开实验板电源开关的一瞬间你会发现电源指示灯D15亮了, 通信指示灯D14闪,软件下面的白框提示下载信息”……已加密”,这样就是ok了,恭喜你,烧写成功了,实验板开始了流水灯。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请务必查看本文最后的实验板重点注意事项(务必请仔细阅读4次)这样才能防止人为的失误造成实验板的损坏。

特别注意:“Step4/步骤4”里的选项一个都不能动,全部默认即可,否则会有无法下载的危险

以后熟练使用后,下载时可先让开关处于弹起打开状态,然后点下载,然后轻按开关 只需按下1/4的样子2秒(别按下锁住)然后松手下载成功,这实质就是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断电及冷启动。这样的设计既提高了速度,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开关

如果下载失败请看下面的详细说明,一步一步的指导您。

以下是烧录程序的主要界面。烧录过程非常简单,操作也非常简单。图中红色的五个大数字就表示了整个过程。简简单单 的五步就可以了(实际上只需 4 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