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新手求助 一个电阻上面标着电流,这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6-07-03):
新手求助!各位大神帮帮我啊!
一个电阻上面标着电流,这元件是什么?在AD里面搜索什么可以找到?起到了什么作用啊?我找不到这元件了!大神们帮帮我啊!!
感激不尽!!

网友A(2023-10-19):
AD里面搜索Fuse

网友B(2025-05-18):
一个固态保险丝而已,根据直插还是贴片原件选好脚间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