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主从多机通信

楼主(2016-07-04):
一主二从地址设置不同,两个从机程序大致相同,但通信时只有第一个从机响应,且两个从机单独与主机相连时均正常,请问是哪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换个232转485头,很多不行的,好的很少。

楼主:
没连实物呢,用proteus仿真就不行

网友B:
如果连接线路较长,记得485线路首尾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网友C(2016-12-23):
想问下你的原理图是怎么橷

网友D(2017-11-12):
通信协议还在没?求用一下!

网友E(2018-03-15):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