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与单片机相连不转只有微弱震动为什么?

楼主:
大家好,我是一名正在学习51单片机的小白。在做步进电机实验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步进电机与单片机相连不转只有微弱震动为什么?还是我的程序有错误?请大家帮忙指正!多谢!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otor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反转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正转
unsigned int  K;

/**********************************************************************
*                                                                                                    *
*                       步进电机驱动                                                                  *
*                                                                                                    *
***********************************************************************/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j=0; j<12; j++)         //转1*n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if(K==1) P1 = FFW&0x1f;  //取数据
                  if(K==2) P1 = FFZ&0x1f;
          delay(100);                   //调节转速
        }
     }
}

/******************************************************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main()
{
    while(1)
        {
                 K=1;
                 motor_ffw();
                 K=2;
                 motor_ffw();

         }
}

网友A(2016-07-13):
电压带不动,电源单独接一路,控制走一路,我刚开始学舵机的时候就是这问题

网友B:
原因,楼上说的是一种,还有可能是设定速度太快,尤其是起步阶段,不能快。接线错误当然也不行。

网友C:
12v电压未接,12V与5V地线必须相通.

网友D:
频率过高或者过低都有可能引起震动

网友E:
尝试下增加延时时间.
你延时程序里面为什么非要定义成k,很容易弄错的感觉

网友F: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F: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F: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G: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所有的单片机开发板的步进电机实验只是告诉你有这个功能而已, 通常是4拍和8拍,角度是1.8度, 扭矩也小相电流不连贯, 都是突变, 因此免不了有震动。 但是实际生产用途细分驱动器将是一个必须品,通常细分有2,4,8,16,32,62,128,256,512. 主要作用是提高步进电机的精确率。改善相电流的连续性,同时频率和扭矩都有极大地提高, 我们公司也在细分驱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生产改进。所有说商业的东西和值钱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放在网上传播的。

网友H:
单片机电压太小带不动

网友I:
电压可能低了,或运行快丢步。

网友J:
有微弱震动说明电路是正确的,但是不转,是因为你的转速问题,delay(100),改小一点,比如delay(5)或者delay(2),试试,

网友K:
先从慢速一点点试,找到速度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