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按键程序怎么改进

楼主:
自己做的一个小项目里的一个按键处理程序,按键只有3个,想实现的功能是:
key1:“设置/确认”复合键,
key2:“加/连加”,
key3:“减/连减”。

由于是初学,不懂什么高级语法,只会比较直观的,程序也基本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但写出来的代码看着比较繁琐,3个按键写出来一堆代码看着很不爽,特把代码发上来看看能不能改简单一点?
下面是代码,其中time定时器溢出标志位,设置为50毫秒溢出。请大神帮忙看看呗,在此先行谢过了。
void key_self()
{
        uchar kum;
        if(key1!=1)                                                                                                    //按键1被接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if(key1!=1)                                                                                                    //再次确认按键1被按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while(!key1);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JK=1;                                                                                                    //继电器释放
                        kum=1;                                                                                                    //按键标志位置1
                        time=0;                                                                                                    //time清零
                }
        }
        while(kum==1)                                                                                                    //当按键1标志位置1时进入循环
        {
                while(key1!=0 & key2!=0 & key3!=0)        //当按键都没有被按下时进入循环
                {
                        P2=0xff;
                        if(time>=5)
                        {
                                display(num);                                                                                //闪烁显示num的值
                                if(time>=10)
                                {
                                        time=0;
                                        P2=0xff;
                                }
                        }
                }
                if(key1!=1)                                                                                                    //按键1被接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if(key1!=1)                                                                                                //再次确认按键1被按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while(!key1);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SectorErase(0x2000);                         //擦除EEPROM数据。
                                byte_write(0x2000,num);                      //把num的值写入EEPROM。
                                t=1;                                                                                                    //待机标志位置1
                                kum=0;                                                                                                    //按键1标志位清零,为下次进入做准备
                        }
                }
//===========================按键+处理================================//
                if(key2!=1)                                                                                                    //按键2被接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if(key2!=1)                                                                                                //再次确认按键2被按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if(key2!=1)
                                {
                                        time=0;                                                                                                //time清零
                                        while(!key2)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
                                                display(num);                                                                //显示num的值
                                                if(time>=10)                                                                //延时500毫秒
                                                {
                                                        time=0;                                                                                //time清零
                                                        while(!key2)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
                                                                if(time>=4)                                                        //延时200毫秒
                                                                {
                                                                        num++;                                                                //按住不放连加
                                                                        if(num>99)num=1;                        //当num大于99时给num置最小值
                                                                        time=0;                                                                //time清零
                                                                }
                                                                display(num);                                                //显示num的值
                                                        }
                                                }
                                        }
                                }
                        }
                        num++;                                                                                                    //按键点按num加1
                        if(num>99)num=1;                                                                        //当num大于99时给num置最小值
                }
//===========================按键-处理================================//
                if(key3!=1)                                                                                                    //按键3被接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if(key3!=1)                                                                                                //再次确认按键3被按下
                        {
                                delayMS(10);                                                                                //延时10毫秒
                                if(key3!=1)
                                {
                                        time=0;                                                                                                //time清零
                                        while(!key3)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
                                                display(num);                                                                //显示num的值
                                                if(time>=10)                                                                //延时500毫秒
                                                {
                                                        time=0;                                                                                //time清零
                                                        while(!key3)                                                        //检测按键是否弹起
                                                        {
                                                                if(time>=4)                                                        //延时200毫秒
                                                                {
                                                                        num--;                                                                //按住不放连减
                                                                        if(num<1)num=99;                        //当num小于1时给num置最大值
                                                                        time=0;                                                                //time清零
                                                                }
                                                                display(num);                                                //显示num的值
                                                        }
                                                }
                                        }
                                }
                        }
                        num--;                                                                                                    //按键点按num减1
                        if(num<1)num=99;                                                                        //当num小于1时给num置最大值
                }
        }
}

网友A(2016-07-05):
本案例按键部分功能符合你的要求,供参考。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按下Kp,电机正转(顺时针);按下Kn,电机反转(逆时针)。两位数码管显示PWM脉冲波占空比,初始值为70(脉冲高电平占比70%)。按一次加速键up,占空比加1;按住不放,快速加1;最大值100(显示00)。按一次减速键up,占空比减1;按住不放,快速减1;最小值20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看   不说话。

已经说了“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C:
没看懂 按下1不应该是k1=1吗?为什么用不等于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