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学生学习的一般买哪种32单片机好

楼主(2016-07-04):
请问学生学习的一般买哪种32单片机好

网友A:
用你最了解的那一款.

网友A:
没有最了解的.
买最易获得资源(开发仿真环境,元件手册,开发硬件,价格便宜)的那一款.

网友A:
还不能确定:
随意推荐一款:STM32中最便宜的.
理由:反正什么都不知道,用此款对于学习来说,是一样的,总比不选择好.

网友B:
如果没有很特别的要求,可以试试Arduino单片机,上手很快,一天你就能用

网友C:
资源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