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的半导体制冷小冰箱 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
#

所有制作资料下载:

冰冰可乐什么的真的太适合不过了。。器材:一个电源模块,220v转12v,6A。以及一个封装好的制冷器,元件清单都在原理图上可以看出来,继电器用的是继电器模块。

防水型的18B20,继电器模块,12c887时间芯片,12864液晶屏,蜂鸣器,89c58单片机芯片,接线子,什么开关,按键,电阻电容的你也应该知道的,就是一个单片机模块。。这些就是控制板的元件了,然后你还要去淘宝上买制冷器和制冷器血药的配套的电源模块。。然后你就可以自己DAY一个小冰箱了。。

这是控制系统板子散件

焊接好的控制板

连接好的

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功能。。

这是一个定时关闭的功能

最低温度你们看吧!里面没放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的最低温度了,之后的实际使用中只有2度左右,上完课回来后喝 ...

半导体制冷冰箱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n=P3^4;
sbit psb=P3^7;
sbit feng=P2^0;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sirq=P3^3;
sbit jidianqi=P2^3;
bit flag1,flag_ri;
sbit xuanzhe=P1^0;
sbit queding=P1^1;
sbit fanhui=P1^2;
sbit tiaozheng=P1^3;
sbit zengjia=P3^0;
sbit jianxiao=P3^1;
uint temp;
int x1,x3;
uchar flog1,flog,count,count1,acount1,count2,acount2,s1num,flag,t0_num,ff,xh,xh1,xh2,xw,xw1,xw2,xx,xt,axt,xt1,axt1,hh,ahh;
char miao,shi,fen,year,month,day,week,amiao,afen,ashi;
float f_temp;
uchar code table00[]={"  系统初始化... "};
uchar code table01[]={"    以关闭"};
uchar code table02[]={"    以开启"};

uchar code table0_0[]={"电气与"};
uchar code table0_1[]={"    信息工程学院"};
uchar code table0_2[]={"--电气1302唐小旺"};
uchar code table0_3[]={"  湖南工学院  "};

uchar code table11[]={"2015年00月00日"};
uchar code table12[]={"        "};
uchar code table13[]={"  00: 00: 00"};
uchar code table14[]={"当前温度:"};

uchar code table1[]={"菜  1:温度调节"};
uchar code table2[]={"单  2:定时关闭"};
uchar code table3[]={"1   3:报警温度调"};
uchar code table4[]={"    4:时间调节"};
uchar code table5[]={"菜  5:闹钟调节"};
uchar code table6[]={"单  6:小小游戏"};
uchar code table7[]={"2   7:小小说明"};
uchar code table8[]={"--在按选择键返回"};

uchar code table1_1[]={"设置温度:"};
uchar code table1_2[]={"      00"};
uchar code table1_3[]={""};
uchar code table1_4[]={""};
uchar code table1_5[]={"    设置成功"};
uchar code table1_6[]={""};
uchar code table1_7[]={""};
uchar code table1_8[]={""};

uchar code table2_1[]={"设置定时开关:"};
uchar code table2_2[]={"  1:开启定时关闭"};
uchar code table2_3[]={"  2:关闭定时关闭"};
uchar code table2_4[]={"~~~~~~~~~~~~~~~~"};
uchar code table2_5[]={"设置时间:"};
uchar code table2_6[]={"  00: 00: 00"};
uchar code table2_7[]={""};
uchar code table2_8[]={"    设置成功"};
uchar code table2_9[]={"正在计时关闭中"};
uchar code table2_a[]={""};
uchar code table2_b[]={""};
uchar code table2_c[]={"    设置成功"};
uchar code table2_d[]={"以关闭定时关闭"};
uchar code table2_e[]={""};

uchar code table3_1[]={"设置报警温度:"};
uchar code table3_2[]={"      00"};
uchar code table3_3[]={""};
uchar code table3_4[]={""};
uchar code table3_5[]={"    设置成功"};
uchar code table3_6[]={"    滴滴滴滴"};
uchar code table3_7[]={"定时炸弹即将爆炸"};

uchar code table4_1[]={"设置时间:"};
uchar code table4_2[]={"2015年03月22日"};
uchar code table4_3[]={"  Sun      "};
uchar code table4_4[]={"  00: 00: 00  "};
uchar code table4_5[]={"    设置成功"};
uchar code table4_6[]={"春天到了!"};
uchar code table4_7[]={"I am coming"};
uchar code table4_8[]={"        师院"};

uchar code table5_1[]={"设置闹钟:"};
uchar code table5_2[]={"  1:开启闹钟"};
uchar code table5_3[]={"  2:关闭闹钟"};
uchar code table5_4[]={"  00: 00: 00 "};
uchar code table5_7[]={"    设置成功"};
uchar code table5_8[]={"    小鸡小鸡"};
uchar code table5_9[]={"小鸡小鸡咕咕day"};
uchar code table5_a[]={"(咦,我的闹铃)~~"};
uchar code table5_5[]={"设置时间:"};
uchar code table5_6[]={"  00: 00: 00"};
uchar code table5_b[]={""};
uchar code table5_c[]={"    设置成功"};
uchar code table5_d[]={"闹钟以关闭"};
uchar code table5_e[]={""};

uchar code table6_1[]={"  咦!!!"};
uchar code table6_2[]={"  游戏捏?"};

uchar code table7_1[]={"小慧是傻逼"};
uchar code table7_2[]={"  小慧是傻逼"};
uchar code table7_3[]={"    小慧是傻逼"};
uchar code table7_4[]={"      小慧是傻逼"};
uchar code table7_5[]={"当前温度:"};
uchar code table7_6[]={" --’f i e r c e'"};
uchar code table7_7[]={"    no way!!"};
uchar code table7_8[]={"  ~~谢谢合作~~"};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
{
   feng=0;
   delay(100);
   feng=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n=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n=0;
   P0=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dsreset(voi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0;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s=0;
                 i++;i++;
                 ds=1;
                 i=8;
                 while(i>0)i--;
          }
          else
          {
             ds=0;
                 i=8;
                 while(i>0)i--;
                 ds=1;
                 i++;
                 i++;
          }
   }
}

void tempchang(void)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44);
}
uint get_temp()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b=te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0);
        write_ds(1,0);
        write_ds(2,0);
        write_ds(3,0);
        write_ds(4,0);
        write_ds(5,0);
        write_ds(6,0);
        write_ds(7,0);
        write_ds(8,0);
        write_ds(9,0);
}         */

void init1()
{
        EA=1;
        EX1=1;
        IT1=1;
        t0_num=0;
        s1num=0;
        week=1;
//        write_ds(0x0A,0x20);
//        write_ds(0x0B,0x26);
//        set_time();
}

void sfm_(uchar add,char dat)
{
    uchar si,ge;
        si=dat/10;
        ge=dat%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0x30+si);
        write_dat(0x30+ge);
}

void asfm_(uchar add,char dat)
{
    uchar si,ge;
        si=dat/10;
        ge=dat%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0x30+si);
        write_dat(0x30+ge);
}

void week_(uchar add,char week)
{
    write_com(add);
        if(week==0)
        {
            write_dat(0x4D);
                write_dat(0x6F);
                write_dat(0x6E);
                write_dat(0x20);
        }
        if(week==1)
        {
            write_dat(0x54);
                write_dat(0x75);
                write_dat(0x65);
                write_dat(0x73);

        }
        if(week==2)
        {
            write_dat(0x57);
                write_dat(0x65);
                write_dat(0x64);
                write_dat(0x20);
        }
        if(week==3)
        {
            write_dat(0x54);
                write_dat(0x68);
                write_dat(0x75);
                write_dat(0x72);
        }
        if(week==4)
        {
            write_dat(0x46);
                write_dat(0x72);
                write_dat(0x69);
                write_dat(0x20);
        }
        if(week==5)
        {
            write_dat(0x53);
                write_dat(0x61);
                write_dat(0x74);

        }
        if(week==6)
        {
            write_dat(0x53);
                write_dat(0x75);
                write_dat(0x6E);
                write_dat(0x20);
        }
}

void nyr_(uchar add,char dat)
{
    uchar si,ge;
        si=dat/10;
        ge=dat%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0x30+si);
        write_dat(0x30+ge);
}

void tx(uchar add,uint dat)
{
   uchar shi,ge,xs;
   shi=(dat)/100;
   ge=(dat)%100/10;
   xs=(dat)%100%10;
   write_com(0x98+add);
   write_dat(0x30+shi);
    write_dat(0x30+ge);
         write_dat(0x2e);
         write_dat(0x30+xs);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A1);
          write_dat(0xE6);
}

void x1_(int x1)
{
   uchar si,ge;

   si=x1/10;
   ge=x1%10;
   write_com(0x93);
    write_dat(0x30+si);
    write_dat(0x30+ge);
}

void x3_(int x3)
{
   uchar si,ge;

   si=x3/10;
   ge=x3%10;
   write_com(0x93);
    write_dat(0x30+si);
    write_dat(0x30+ge);
}

void lcd_init()
{
    uchar i;
    psb=1;
        write_com(0x30);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00[i]!='')
         {
                     write_dat(table00[i]);
                        i++;
         }
         delay(700);
         write_com(0x01);
         delay(500);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00[i]!='')
         {
                     write_dat(table00[i]);
                        i++;
         }
         delay(700);
          write_com(0x01);
         delay(500);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00[i]!='')
         {
                     write_dat(table00[i]);
                        i++;
         }
         delay(700);
          write_com(0x01);
         delay(500);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0_3[i]!='')
         {
                     write_dat(table0_3[i]);
                        i++;
                        delay(100);
         }
         delay(70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0_0[i]!='')
         {
                     write_dat(table0_0[i]);
                        i++;
                        delay(50);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0_1[i]!='')
         {
                     write_dat(table0_1[i]);
                        i++;
                        delay(50);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0_2[i]!='')
         {
                     write_dat(table0_2[i]);
                        i++;
                        delay(50);
         }
         delay(70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1[i]!='')
         {
                     write_dat(table1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12[i]!='')
         {
                     write_dat(table1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13[i]!='')
         {
                     write_dat(table1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14[i]!='')
         {
                     write_dat(table14[i]);
                        i++;
         }
         ff=1;
}

void xuanzhe_()
{
    uchar i;
    if((xuanzhe==0)&&(flog1==0))
        {
            delay(10);
                if(xuanzhe==0)
                {
                    while(!xuanzhe);
                    count++;
                        ff=0;
                        di();
                    if(count==1)
                    {
                            flog=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if(count==2)
                   {
                    flog=2;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if(count==3)
                   {
                             flog=3;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if(count==4)
                   {
                            flog=4;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2);
                   }

                 if(count==5)
                 {
                    flog=5;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if(count==6)
                 {
                    flog=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if(count==7)
                 {
                    flog=7;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if(count==8)
                 {
                        count=1;
                                flog=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
}

void queding_()
{
    uchar i;
    if((flog==1)&&(queding==0)&&(xh1!=1))
        {
            delay(5);
                {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flog1=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_1[i]!='')
                            {
                                     write_dat(table1_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1_2[i]!='')
                            {
                                     write_dat(table1_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1_3[i]!='')
                            {
                                     write_dat(table1_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1_4[i]!='')
                            {
                                     write_dat(table1_4[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
                }
        }
        if((flog==2)&&(queding==0)&&(xt==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flog1=2;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2_1[i]!='')
                            {
                                     write_dat(table2_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_2[i]!='')
                            {
                                     write_dat(table2_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2_3[i]!='')
                            {
                                     write_dat(table2_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2_4[i]!='')
                            {
                                     write_dat(table2_4[i]);
                                        i++;
                            }

                }
        }
        if((flog==3)&&(queding==0)&&(xw!=1))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flog1=3;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3_1[i]!='')
                            {
                                     write_dat(table3_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3_2[i]!='')
                            {
                                     write_dat(table3_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_3[i]!='')
                            {
                                     write_dat(table3_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3_4[i]!='')
                            {
                                     write_dat(table3_4[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
        }
        if((flog==4)&&(queding==0)&&(xx==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flog1=4;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4_1[i]!='')
                            {
                                     write_dat(table4_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4_2[i]!='')
                            {
                                     write_dat(table4_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4_3[i]!='')
                            {
                                     write_dat(table4_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_4[i]!='')
                            {
                                     write_dat(table4_4[i]);
                                        i++;
                            }
                }
        }
        if((flog==5)&&(queding==0)&&(axt==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flog1=5;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_1[i]!='')
                            {
                                     write_dat(table5_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5_2[i]!='')
                            {
                                     write_dat(table5_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5_3[i]!='')
                            {
                                     write_dat(table5_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5_4[i]!='')
                            {
                                     write_dat(table5_4[i]);
                                        i++;
                            }
                }
        }
        if((flog==6)&&(queding==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flog1=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_1[i]!='')
                            {
                                     write_dat(table6_1[i]);
                                        i++;
                             }
                                 write_com(0x90);
                                write_dat(0x0c);
                                write_com(0x95);
                                write_dat(0x0b);
                            write_com(0x89);
                            i=0;
                            while(table6_2[i]!='')
                            {
                                     write_dat(table6_2[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e);
                                write_dat(0x02);
                }
        }
        if((flog==7)&&(queding==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flog1=7;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7_1[i]!='')
                            {
                                     write_dat(table7_1[i]);
                                        i++;
                             }
                                 write_com(0x85);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7_2[i]!='')
                            {
                                     write_dat(table7_2[i]);
                                        i++;
                            }
                                write_com(0x96);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0);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_3[i]!='')
                            {
                                     write_dat(table7_3[i]);
                                        i++;
                            }
                                write_com(0x8f);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7_4[i]!='')
                            {
                                     write_dat(table7_4[i]);
                                        i++;
                            }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
        }
}

void fanhui_()
{
    uchar i;
        if((fanhui==0)&&(flog1==0))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count=0;
                         flog=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1[i]!='')
                 {
                             write_dat(table1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12[i]!='')
                {
                             write_dat(table1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13[i]!='')
               {
                             write_dat(table1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14[i]!='')
                {
                             write_dat(table14[i]);
                                i++;
                }
                ff=1;
                }
        }
        if((fanhui==0)&&(flog1==1))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flog1=0;
                   flog=1;
                   count=1;
                   xh=0;
                   xh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if((fanhui==0)&&(flog1==2))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flog1=0;
                   flog=2;
                   count=2;
                   count2=0;
                   count1=0;
                   xt=0;
                   xt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if((fanhui==0)&&(flog1==3))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flog1=0;
                   flog=3;
                   count=3;
                    xw=0;
                   xw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if((fanhui==0)&&(flog1==4))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flog1=0;
                   flog=4;
                   count=4;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2);
           }
        }
         if((fanhui==0)&&(flog1==5))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flog1=0;
                   flog=5;
                   count=5;
                   acount2=0;
                   acount1=0;
                   axt=0;
                   axt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
          if((fanhui==0)&&(flog1==6))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flog1=0;
                   flog=6;
                   count=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
        if((fanhui==0)&&(flog1==7))
        {
           delay(5);
           if(fanhui==0)
           {
               while(!fanhui);
                   di();
                   flog1=0;
                   flog=7;
                   count=7;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
}

void tiaozheng_()
{
     uchar i;
    if((tiaozheng==0)&&(flog1==1))
        {
            delay(5);
                if(tiaozheng==0)
                {
                    while(!tiaozheng);
                        di();
                        xh=1;
                        xh1=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_1[i]!='')
                            {
                                     write_dat(table1_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1_2[i]!='')
                            {
                                     write_dat(table1_2[i]);
                                        i++;
                            }
                                 write_com(0x92);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1_3[i]!='')
                            {
                                     write_dat(table1_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1_4[i]!='')
                            {
                                     write_dat(table1_4[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
        }
        if(xh!=0)
        {
           if(zengjia==0)
            {
                         delay(5);
                           if(zengjia==0)
                           {
                            while(!zengjia);
                            di();
                              x1++;
                            if(x1==100)
                                  x1=0;
                             }
                        }
           if(jianxiao==0)
              {
                  delay(5);
                  if(jianxiao==0)
                    {
                        while(!jianxiao);
                                di();
                            x1--;
                            if(x1==-1)
                            x1=99;
                    }
                }
                if((queding==0)&&(xh1==1))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xh2=1;
                                xh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_5[i]!='')
                            {
                                     write_dat(table1_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1_6[i]!='')
                            {
                                     write_dat(table1_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1_7[i]!='')
                            {
                                     write_dat(table1_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1_8[i]!='')
                            {
                                     write_dat(table1_8[i]);
                                        i++;
                            }
                                delay(2000);
                                flog1=0;
                        flog=1;
                        count=1;
                                xh=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

     if((tiaozheng==0)&&(flog1==2)&&(xt!=2))
         {
             delay(5);
                 if(tiaozheng==0)
                 {
                     while(!tiaozheng);
                         di();
                         count1++;
                         if(count1==1)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0x20);
                                 write_com(0x90);
                                 write_dat(0x02);
                                 xt=1;
                         }
                         if(count1==2)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write_dat(0x20);
                                 xt=4;
                         }
                         if(count1==3)
                         {
                             count1=0;
                                 write_com(0x88);
                                 write_dat(0x20);
                         }
                 }
         }

      if((xt==4)&&(queding==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hh=0;
                                xt=0;
                                jidianqi=0;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2_b[i]!='')
                            {
                                     write_dat(table2_b[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_c[i]!='')
                            {
                                     write_dat(table2_c[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2_d[i]!='')
                            {
                                     write_dat(table2_d[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2_e[i]!='')
                            {
                                     write_dat(table2_e[i]);
                                        i++;
                            }
                                delay(2000);
                                flog1=0;
                        flog=2;
                        count=2;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if((xt==1)&&(queding==0)&&(xt1==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xt=2;
                          hh=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2_5[i]!='')
                            {
                                     write_dat(table2_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_6[i]!='')
                            {
                                     write_dat(table2_6[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
         }
         if((xt==2)&&(tiaozheng==0))
         {
             delay(5);
                 if(tiaozheng==0)
                 {
                     while(!tiaozheng);
                         di();
                         count2++;
                         xt1=1;
                         amiao=read_ds(1);
             afen=read_ds(3);
             ashi=read_ds(5);
                         miao=amiao;
                         fen=afen;
                         shi=ashi;
                         if(count2==1)
                         {
                             write_com(0x95);
                                 write_com(0x0f);
                         }
                         if(count2==2)
                         {
                             write_com(0x93);
                         }
                         if(count2==3)
                         {
                             write_com(0x91);
                         }
                         if(count2==4)
                         {
                             count2=0;
                                 write_com(0x0c);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write_ds(5,shi);
                         }
                 }
         }
         if(count2!=0)
         {
             if(zengjia==0)
                 {
                      delay(5);
                          if(zengjia==0)
                          {
                               while(!zengjia);
                                   di();
                                   if(count2==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ds(1,miao);
                                           asfm_(0x95,miao);
                                   }
                                   if(count2==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ds(3,fen);
                                           asfm_(0x93,fen);
                                   }
                                   if(count2==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ds(5,shi);
                                           asfm_(0x91,shi);
                                   }

                          }
                 }
                 if(jianxiao==0)
                 {
                      delay(5);
                          if(jianxiao==0)
                          {
                               while(!jianxiao);
                                   di();
                                   if(count2==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ds(1,miao);
                                           asfm_(0x95,miao);
                                   }
                                   if(count2==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ds(3,fen);
                                           asfm_(0x93,fen);
                                   }
                                   if(count2==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ds(5,shi);
                                           asfm_(0x91,shi);
                                   }
                          }
                 }
         }
         if((xt1==1)&&(queding==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write_com(0x0c);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write_ds(5,shi);
                         xt1=0;
                         xt=0;
                         count2=0;
                         count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2_7[i]!='')
                            {
                                     write_dat(table2_7[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_8[i]!='')
                            {
                                     write_dat(table2_8[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2_9[i]!='')
                            {
                                     write_dat(table2_9[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2_a[i]!='')
                            {
                                     write_dat(table2_a[i]);
                                        i++;
                            }
                                delay(2000);
                                flog1=0;
                        flog=2;
                        count=2;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if((tiaozheng==0)&&(flog1==3))
        {
            delay(5);
                if(tiaozheng==0)
                {
                    while(!tiaozheng);
                        di();
                        xw=1;
                        xw1=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3_1[i]!='')
                            {
                                     write_dat(table3_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3_2[i]!='')
                            {
                                     write_dat(table3_2[i]);
                                        i++;
                            }
                                 write_com(0x92);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_3[i]!='')
                            {
                                     write_dat(table3_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3_4[i]!='')
                            {
                                     write_dat(table3_4[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
        }
        if(xw!=0)
        {
           if(zengjia==0)
            {
                         delay(5);
                           if(zengjia==0)
                           {
                            while(!zengjia);
                            di();
                              x3++;
                            if(x3==100)
                                  x3=0;
                             }
                        }
           if(jianxiao==0)
              {
                  delay(5);
                  if(jianxiao==0)
                    {
                        while(!jianxiao);
                                di();
                            x3--;
                            if(x3==-1)
                            x3=99;
                    }
                }
                if((queding==0)&&(xw1==1))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xw2=1;
                                xw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3_5[i]!='')
                            {
                                     write_dat(table3_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3_6[i]!='')
                            {
                                     write_dat(table3_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_7[i]!='')
                            {
                                     write_dat(table3_7[i]);
                                        i++;
                            }
                                delay(2000);
                                flog1=0;
                        flog=3;
                        count=3;
                                xw=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
        if((tiaozheng==0)&&(flog1==4))
        {
            delay(5);
                if(tiaozheng==0)
                {
                     while(!tiaozheng);
                         di();
                                 s1num++;
                                 xx=1;
                                if(s1num==1)
                                {
                                    write_com(0x9d);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9b);
                                }
                                if(s1num==3)
                                {
                                    write_com(0x99);
                                }
                                if(s1num==4)
                                {
                                    write_com(0x89);
                                }
                            if(s1num==5)
                                {
                                    write_com(0x95);
                                }
                                if(s1num==6)
                                {
                                    write_com(0x93);
                                }
                                if(s1num==7)
                                {
                                    write_com(0x91);
                                }
                                if(s1num==8)
                                {
                                    s1num=0;
                                        write_com(0x0c);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6,week);
                                        write_ds(7,day);
                                        write_ds(8,month);
                                        write_ds(9,year);
                                }
                }
        }
        if(s1num!=0)
        {
             if(zengjia==0)
                 {
                     delay(5);
                         if(zengjia==0)
                         {
                             while(!zengjia);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sfm_(0x9d,miao);
                                         write_com(0x9d);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sfm_(0x9b,fen);
                                         write_com(0x9b);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sfm_(0x99,shi);
                                         write_com(0x99);
                                 }
                                 if(s1num==4)
                                 {
                                     week++;
                                         if(week==8)
                                         week=1;
                                         week_(0x89,week);
                                         write_com(0x89);
                                 }
                                 if(s1num==5)
                                 {
                                     day++;
                                         if(day==32)
                                         day=1;
                                         nyr_(0x95,day);
                                         write_com(0x95);
                                 }
                                 if(s1num==6)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nyr_(0x93,month);
                                         write_com(0x93);
                                 }
                                 if(s1num==7)
                                 {
                                     year++;
                                         if(year==100)
                                         year=0;
                                         nyr_(0x91,year);
                                         write_com(0x91);
                                 }
                         }
                 }
        }
        if(s1num!=0)
        {
             if(jianxiao==0)
                 {
                     delay(5);
                         if(jianxiao==0)
                         {
                             while(!jianxiao);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sfm_(0x9d,miao);
                                         write_com(0x9d);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sfm_(0x9b,fen);
                                         write_com(0x9b);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sfm_(0x99,shi);
                                         write_com(0x99);
                                 }
                                 if(s1num==4)
                                 {
                                     week--;
                                         if(week==0)
                                         week=7;
                                         week_(0x89,week);
                                         write_com(0x89);
                                 }
                                 if(s1num==5)
                                 {
                                     day--;
                                         if(day==0)
                                         day=31;
                                         nyr_(0x95,day);
                                         write_com(0x95);
                                 }
                                 if(s1num==6)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nyr_(0x93,month);
                                         write_com(0x93);
                                 }
                                 if(s1num==7)
                                 {
                                     year--;
                                         if(year==-1)
                                         year=99;
                                         nyr_(0x91,year);
                                         write_com(0x91);
                                 }
                         }
                 }
        }
        if((xx==1)&&(queding==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write_com(0x01);
                        xx=0;
                        s1num=0;
                        write_com(0x0c);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6,week);
                        write_ds(7,day);
                        write_ds(8,month);
                        write_ds(9,year);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4_5[i]!='')
                            {
                                     write_dat(table4_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4_6[i]!='')
                            {
                                     write_dat(table4_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4_7[i]!='')
                            {
                                     write_dat(table4_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_8[i]!='')
                            {
                                     write_dat(table4_8[i]);
                                        i++;
                            }
                                delay(2000);
                                flog1=0;
                        flog=4;
                        count=4;
                                xw=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2);
                }
        }

        if((tiaozheng==0)&&(flog1==5)&&(axt!=2))
         {
             delay(5);
                 if(tiaozheng==0)
                 {
                     while(!tiaozheng);
                         di();
                         acount1++;
                         if(acount1==1)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0x20);
                                 write_com(0x90);
                                 write_dat(0x02);
                                 axt=1;
                         }
                         if(acount1==2)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write_dat(0x20);
                                 axt=4;
                         }
                         if(acount1==3)
                         {
                             acount1=0;
                                 write_com(0x88);
                                 write_dat(0x20);
                         }
                 }
         }

      if((axt==4)&&(queding==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ahh=0;
                                axt=0;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_b[i]!='')
                            {
                                     write_dat(table5_b[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5_c[i]!='')
                            {
                                     write_dat(table5_c[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5_d[i]!='')
                            {
                                     write_dat(table5_d[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5_e[i]!='')
                            {
                                     write_dat(table5_e[i]);
                                        i++;
                            }
                                delay(2000);
                                flog1=0;
                        flog=5;
                        count=5;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
          }

         if((axt==1)&&(queding==0)&&(axt1==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di();
                          axt=2;
                          ahh=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_5[i]!='')
                            {
                                     write_dat(table5_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5_6[i]!='')
                            {
                                     write_dat(table5_6[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
         }
         if((axt==2)&&(tiaozheng==0))
         {
             delay(5);
                 if(tiaozheng==0)
                 {
                     while(!tiaozheng);
                         di();
                         acount2++;
                         axt1=1;
                         amiao=read_ds(1);
             afen=read_ds(3);
             ashi=read_ds(5);
                         miao=amiao;
                         fen=afen;
                         shi=ashi;
                         if(acount2==1)
                         {
                             write_com(0x95);
                                 write_com(0x0f);
                         }
                         if(acount2==2)
                         {
                             write_com(0x93);
                         }
                         if(acount2==3)
                         {
                             write_com(0x91);
                         }
                         if(acount2==4)
                         {
                             acount2=0;
                                 write_com(0x0c);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write_ds(5,shi);
                         }
                 }
         }
         if(acount2!=0)
         {
             if(zengjia==0)
                 {
                      delay(5);
                          if(zengjia==0)
                          {
                               while(!zengjia);
                                   di();
                                   if(acount2==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ds(1,miao);
                                           asfm_(0x95,miao);
                                   }
                                   if(acount2==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ds(3,fen);
                                           asfm_(0x93,fen);
                                   }
                                   if(acount2==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ds(5,shi);
                                           asfm_(0x91,shi);
                                   }

                          }
                 }
                 if(jianxiao==0)
                 {
                      delay(5);
                          if(jianxiao==0)
                          {
                               while(!jianxiao);
                                   di();
                                   if(acount2==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ds(1,miao);
                                           asfm_(0x95,miao);
                                   }
                                   if(acount2==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ds(3,fen);
                                           asfm_(0x93,fen);
                                   }
                                   if(acount2==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ds(5,shi);
                                           asfm_(0x91,shi);
                                   }
                          }
                 }
         }
         if((axt1==1)&&(queding==0))
         {
             delay(5);
                 if(queding==0)
                 {
                     while(!queding);
                         write_com(0x0c);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write_ds(5,shi);
                         axt1=0;
                         axt=0;
                         acount2=0;
                         acount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_7[i]!='')
                            {
                                     write_dat(table5_7[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5_8[i]!='')
                            {
                                     write_dat(table5_8[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5_9[i]!='')
                            {
                                     write_dat(table5_9[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5_a[i]!='')
                            {
                                     write_dat(table5_a[i]);
                                        i++;
                            }
                                delay(2000);
                                flog1=0;
                        flog=5;
                        count=5;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
}

void sx_()
{
     uchar i;
    if((flog1==0)&&(zengjia==0))
        {
            delay(5);
                if(zengjia==0)
                {
                    while(!zengjia);
                        di();
                    count--;
                 if(count==1)
                    {
                            flog=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if(count==2)
                   {
                    flog=2;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if(count==3)
                   {
                             flog=3;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if(count==4)
                   {
                            flog=4;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2);
                   }

                 if(count==5)
                 {
                    flog=5;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if(count==6)
                 {
                    flog=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if(count==7)
                 {
                    flog=7;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5[i]!='')
                     {
                             write_dat(table5[i]);
                                i++;
                     }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6[i]!='')
                     {
                             write_dat(table6[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7[i]!='')
                     {
                             write_dat(table7[i]);
                                i++;
                     }
                         write_com(0x89);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8[i]!='')
                     {
                             write_dat(table8[i]);
                                i++;
                     }
                 }
                }
        }
}

void alarm()
{
    if(flag_ri==1)
        {
            if((xuanzhe==0)||(queding==0)||(fanhui==0)||(tiaozheng==0)||(zengjia==0)||(jianxiao==0))
                {
                    flag_ri=0;
                }
        }
}

void kaiguan()
{
     uchar i;
    if((flog1==0)&&(jianxiao==0))
        {
            delay(5);
                if(jianxiao==0)
                {
                           while(!jianxiao);
                           di();
                           jidianqi=~jidianqi;
                           if(jidianqi==0)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02[i]!='')
                         {
                                    write_dat(table02[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delay(2000);
                                        count=1;
                                        flog=1;
                                        flog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if(jidianqi==1)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90);
                        i=0;
                                        xh2=0;
                        while(table01[i]!='')
                         {
                                    write_dat(table01[i]);
                                        i++;
                        }
                                        write_com(0x98);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9);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a);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d);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e);
                                        write_dat(0x03);
                                        write_com(0x9f);
                                        write_dat(0x03);
                                        delay(2000);
                                        count=1;
                                   flog=1;
                                   flog1=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i=0;
                        while(table1[i]!='')
                         {
                                    write_dat(table1[i]);
                                        i++;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0x02);
                         write_com(0x90);
                        i=0;
                        while(table2[i]!='')
                         {
                                      write_dat(table2[i]);
                                           i++;
                         }
                              write_com(0x88);
                        i=0;
                        while(table3[i]!='')
                         {
                                     write_dat(table3[i]);
                                        i++;
                         }
                          write_com(0x98);
                          i=0;
                         while(table4[i]!='')
                         {
                                      write_dat(table4[i]);
                                         i++;
                          }
                           }
                }
        }

}

void wendu()
{
    if((xh2==1)&&(get_temp()<=(x1-2)*10))
        {
            jidianqi=1;
        //        ttmm=1;
        }
        if((get_temp()>=(x1+3)*10)&&(xh2==1))
                {
                    jidianqi=0;
                }
}

void baojing()
{
     uchar i;
     if((xw2==1)&&(get_temp()>=(x3*10)))
         {
            for(i=0;i<8;i++)
                {
             di();
                 delay(80);
                 di();
                 delay(80);
                 di();
                 delay(300);
                 }
                xw2=0;
         }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
  init1();
   while(1)
         {
              xuanzhe_();
                  queding_();
                  fanhui_();
                  tiaozheng_();
                   kaiguan();
                   baojing();
                   wendu();
                 // read_alarm();
                  sx_();
                  if((flag_ri==1)&&(hh==1))
                  {
                      jidianqi=1;
                  }
                  if((flag_ri==1)&&(ahh==1))
                  {
                      di();
                          delay(100);
                          di();
                          delay(500);
                  }
                  if(xh==1)
                  {
                      x1_(x1);
                  }
                  if(xw==1)
                  {
                      x3_(x3);
                  }
            if(ff==1)
                {

                         tempchang();
                          for(i=10;i>0;i--)
                          {
                             tx(5,get_temp());
                          }
                          year=read_ds(9);
                          month=read_ds(8);
                          day=read_ds(7);
                          week=read_ds(6);
                          shi=read_ds(4);
                          fen=read_ds(2);
                          miao=read_ds(0);
                          sfm_(0x8d,miao);
                          sfm_(0x8b,fen);
                          sfm_(0x89,shi);
                          nyr_(0x85,day);
                          nyr_(0x83,month);
                          nyr_(0x81,year);
                          week_(0x91,week);
                  }
                  alarm();
          }
}

void shijian_() interrupt 2
{
    uchar c;
        flag_ri=1;
        c=read_ds(0x0c);
}

网友A(2021-04-18):
大概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B(2020-09-16):
不错,赞一个,先收藏了

网友C(2020-05-29):
这个有点复杂咯,,

网友D:
       #include
       #include
这两个包含什么? 编译的时候很多错误!

网友E(2019-10-23):
和楼主想的一样,碰巧找资料的时候看见了这贴子。很佩服,现在自己也开始做了,但是电工学得不好,主电路设计不出来,求问楼主,现在没有12V10A的电源,12V10A的电源主电路怎么设计,用什么继电器需要接多大的电阻,求救

网友E:
继电器怎么选啊楼主

网友F(2019-04-20):
超出了2K,还有就是为什么没有模块化编程呢?

网友G:
楼主,可以做客视频什么的么,或者发一下配件清单,我小白,谢谢

网友H:
这个费电不?制冷功率是多少?

网友I:
楼楼,能给个元器件清单么

网友J:
请问用51可以做吗?

网友K(2019-02-20):
感谢大神,可以给个联系方式教我下吗

网友L(2018-12-24):
大神,大力

网友M(2018-11-22):
你好,我想问DS12c887的DB接哪里

网友M(2018-10-16):
您好!我想请问继电器接电源火线,那继电器是220v的吗

网友N:
谢谢分享,最近在实训就是弄这个课题的

网友O(2018-07-11):
半导体制冷片能2度,这冰箱很好很实用了,就是不知道正常使用的寿命能有多久!

网友P(2018-06-11):
楼主能发一下元器件清单吗

网友Q:
冰箱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M(2018-05-03):
厉害厉害,制冷器有某宝链接吗

网友R:
JP1 JP?是什么

网友S(2017-08-31):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T:
楼主,666.  这个冰箱能不能冰住食物

网友U(2017-05-16):
打开电路原理图提示要密码??

网友V:
本来想在宿舍买个小冰箱,可是太贵了,上网看到楼主这篇文章,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一下DIY

网友W(2016-11-28):
楼主是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X(2016-10-05):
谢谢分享!楼主威武!  下载不了  可惜了

网友Y:
JP1 JP?这两个是啥???K2是18B20???接线错了吧???

网友Z:
这个好我正准备DIY个冰箱,怎样可以联系到楼主麻烦指导下

网友AA(2016-07-05):
继电器具体是什么作用?来控制电源,让制冷器的温度保持吗?还有原理图的VDD是什么?接什么的?继电器模块上的火线和 零线要接到哪里?是接到变压器那里吗?还有是怎么设置温度的,设置为0度,制冷器里的温度就会改变吗,怎么控制的?18b20放外面怎么读取温度,为什么没有放到泡沫的盒子里面?制冷器是怎么工作的?
------------------------------------------
答:
继电器控制电源线从而来控制制冷器,VDD好像是接电源,太久了我也忘了。。至于火线和零线接到12v输出。18B20是放在泡沫箱子里面的。